给我提供个温度控制方案

楼主(2008-02-15):
1.温度控制器,温度控制在125摄氏度。
2.电加热带,防水,防尘,不防爆。
提供温度控制器,电加热带型号。被加热的是直径14mm的钢管,管内气体含SO2,N2,O2,H2O等.

网友A:
用带温控的电伴热带

网友B:
用虹润的温度控制器带温控的电伴热带即可

网友C:
请用一台温控器加一个热电阻,基本上可以实现功能,如果有其它的系统参数,请提供,我可以提供详尽的解决方案.

网友D:
你要根据被加热物的体积确定电热带的功率,温度控制器就目前市场上普通智能型、测温范围在0--300度的都可以。如果功率大于1KW最好要加继电器,温控仪触点才不会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