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触摸屏直接控制伺服

楼主(2008-02-15):
请教一个问题,三菱的GT11以上的触摸屏,加A系列的伺服,在没有PLC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触摸屏直接来控制伺服,如果用触摸屏直接控制伺服的话,除了在系统配置中设置的参数外怎样来实现伺服的控制,代码都没有问题,都能解决,
    如有这样的例子的话,跪求
    我的邮箱是lisongyin2000@163.com

网友A:
    用触摸屏直接控制伺服,不可能吧,发个例子看看。lwzm88@gmail.com

网友B:
没有见过这种控制方式,有的话请发个例子见一下,让我这个菜鸟学习一下.
不胜感谢!!!
zhb040@sohu.com

楼主:
也就是用通讯的方式控制,上面讲的A系列的是只通用伺服,如MR-J3-A的,

网友C:
如果通讯参数是向用户开放的,应该可以利用HMI的串口,写脚本实现。

网友D:
可以的!软件版本2.63,画面为多语言选择(英文,日文,中文),仿真可切换语言,GT1575对MR-J3-A,含参数设定,运行趋势图,扩张报警,说明书等画面!

楼主:
谢谢daizhi,我已经收到了,谢谢

网友E:
能不能发个例子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kcw198482@126.com

网友F(2008-03-19):
kuma_beyond@163.com

网友G(2009-02-21):
hitech触摸屏直接通讯控制TSTA东元伺服系统我见过,但不知怎么控制,谁知道,请告知

网友H:
这个没有问题,前提是伺服控制器是智能的,或者HMI是智能的。SEW的HMI就是可以直接控制伺服控制器的.比如下面的RS-485的通讯方式或者TCP/IP的以太网方式

网友I:
三菱的伺服和三菱的触摸屏直接连接控制是可以的

有专门的控制地址,直接在触摸屏中做就可以了,屏的手册中都有介绍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三菱的伺服和三菱的触摸屏直接连接控制是可以的

有专门的控制地址,直接在触摸屏中做就可以了,屏的手册中都有介绍的

是三菱的哪个型号?我好想学习一下~~

网友K(2009-05-25):
好深奥啊。。加个plc到可以,你这样的话应该比较复杂了。。。。你所谓a系列  没这种型号的伺服吧?

网友L(2009-08-28):
我手头相关程序实例.需要QQ:903349173

网友M:
值的学习,请问是三菱的哪个系列触摸屏,MR-J2-A的伺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