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Code問題想請問

楼主(2008-02-15):
 你好:
      有一個CiCode問題想請問,一般Citect規劃時都會寫到Cicode程式(在Cicode file 建立 Cicode page),如何讓我Citect執行Project時
就已經自動執行Cicode file內部所有Cicode page 程式(不是在
project 每個page上貼Cicode函數F(x)方式,去強制執行)不知在哪可以去設定這樣功能,可否幫忙解惑.

网友A:
计算机向导的倒数第二步,或者工程管理器的参数设置中

楼主:
下面引用由hu jun在 2008-2-15 13:58:00 发表的内容:
  计算机向导的倒数第二步,或者工程管理器的参数设置中
--------------------------------------------------------------------------------------------
很感謝你回覆  但是我看help上設定,設定還是不行
比方說 我cicode file 名稱為test 則
计算机向导的倒数第二步 cicode設定為
MyFunc(test,"str")
沒有公用,不知是不是設定錯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hu jun在 2008-2-15 13:58:00 发表的内容:
  计算机向导的倒数第二步,或者工程管理器的参数设置中
--------------------------------------------------------------------------------------------
請問你說的工程管理器的参数设置中
指的是系統內的參數設定
部件名稱:
參數名稱:
參數值:
註解:
請問這要怎樣設定Cicode
假設Cicode file 名稱為 1
內容如下:
function test()
DA03601=1
end

這樣話计算机向导的倒数第二步
要怎樣設定 可以幫忙解惑一下嗎
假設一次要執行很多cicode 設定又要怎樣設定

网友A:
就是完成的前一步,将启动CICODE填上你需要运行的CICODE函数,如果是多个,你可以在一个函数中调用多个函数的形式,有时也用大循环加SLEEP结合的方式

楼主:
下面引用由hujun在 2008-2-17 16:40:00 发表的内容:
  就是完成的前一步,将启动CICODE填上你需要运行的CICODE函数,如果是多个,你可以在一个函数中调用多个函数…
--------------------------------------------------------------------------------------------
很感謝你回覆, 不過似乎沒有回覆到為何我這樣設定卻不能出現功能,是我設定錯誤,還是須在設定什麼,不知是否可以幫忙解惑一下,至於您說需要填入你需要運行Cicode函數,可以給個Example嗎?或是寫個語法嗎?
至於想多函數使用,用意在於程式一長話,往往註解會寫太多,
所以在寫Cicode時都會用一個程式執行某些功能,這樣好規劃
且時間久比較容易從程式名稱知道功能,所以才想問,有沒有在
完成前一部設定,有沒有語法是可以這樣用?

楼主:
這問題我以解決
感謝回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