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剪线机特点

楼主(2008-02-15):
中国剪线机特点自磨式刀片剪线机:1.     绝对保证高品质的一致性,不会剪破衣服,不会剪断包缝线,缔造完美的剪线效果.
2.将剪线和吸线工艺合为一体,不存在遗留线头,确保成衣及工作环境,净化环境,有益工人身体健康.
3.将传统的人工剪线提升到机械化,简易化,提高剪线工艺效率3倍,维修简易.
4.自磨式刀片是本机最大特色之一.
5.可调试吸气量刻度,通过调节吸气量刻度及更换刀片,可用于不同的面料.真空吸风剪线机:真空吸风系列设计,使机构更趋合理化,维护更趋简易化,大幅提高真空(吸风)又马达寿命及劳动生产率。
优点:
1.低噪音
2.快速碳刷更换窗口使维护更趋简易
3.塑料桶与真空(吸风)马达单独分开,塑料桶内温度趋于工作环境温度,马达内热量排放迅速,有效保护塑料桶和真空(吸风)马达手提式剪线机自动吸风剪线,用于牛仔服装、休闲服、绣花面料、挂式衣服,床上用品及各种相关小物件如:垫肩等。移动方便,适合各大小制衣厂、绣花厂、床上用品厂使
1、为服装企业提升企业形象。
2、具备永不剪烂衣服面料,绷缝线,具剪线剩留长度1为衣服达到品质的一致性。
3、效率高,一般比人剪线快2陪以上,从而降低了服装厂的成本,增加了竞争力。
4、吸线,剪线合为一体,使服装厂房干净卫生。自动吸风剪线:自动吸风剪线,主要用于针织服装(童装、内衣、T恤、休闲服等)修剪线头,提高剪线效率,提升企业形象。
◆ 绝对保证高品质产品的一致性,不会剪破衣服,不会剪断包缝线和绷缝线,缔造完美的剪线效果。
◆ 将剪线和吸线工艺合为一体,不存在遗留线头,线尾现象,确保成衣及工作环境清洁,净化空气,有益工人身体健康。
◆ 将传统的人手剪线提升到机械化、简易化,提高剪线工艺效率3倍,维修简易。
◆ 自磨式刀片是本机最大特色之一,在机器使用时,因备用了自动磨刀机构,能使刀片长时间保持刀刃锋利,达到最佳的剪线效果,是现代剪线工具的最佳选择。
◆ 可调式吸气量刻度。通过调节吸气量刻度及更换刀片,可用于不同的面料。吸线剪线剪线机
★ 吸线剪线一次完成,适用于较小型服装等。对线头较多的衣服效果最好,同时还适合清理自动断线衣车断线后留下的线根。
★ 采用接近开关控制,避免长时间开机,减少磨损及能耗。
★ 提高剪线效率,节约成本,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 可调式吸气量刻度,通过调节吸气刻度及更换不同刀片,可适用于不同面料。
技术参数:
电源: 220V/50Hz
功率: 120W-330W
剪线机在国外已有20多年历史,基于成本的原因中国市场未广泛使用,亚历克斯公司把美国技术带到中国并组织装配与生产亚历克斯牌剪线机。在2004年第一批剪线机设备只中国面世,反应热烈,短短三年时间,百纳公司以建立了庞大的用户群,说明了剪线机的确能为用户节省成本,提高剪线工作的效率比提升了用户的企业形象。
亚历克斯公司是一家专业生产剪线机的公司,具有唯一的、专业的特点,除致力于产品的质量与更新换代,还致于产品的售前、售后服务,服务队伍不断壮大。我们的目的就是真正为客户解决剪线问题。
亚历克斯牌剪线机具备以下特点:
一、作用
1、该产品是面向广大从事服装制造业的必用设备,把传统的手工剪线由机器剪线所代替,将剪线和吸线台为一体,不存在遗留线头、线尾现象。确保服装及工作环境清洁。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

2、该产品具有工作效率高、体积小、噪音低、操作方便等特点,吸线风速可调节,剪线率为95%以上。同时可根据操作习惯任意调节剪线角度及距离,适合各种有线头的服装等相关产品,特别对线较粗的牛仔服装及梭织面料服装甚佳。

3、该产品使用的耐磨、耐高温、寿命长、采用进口原料生产的陶瓷动刀工作,无需使用润滑剂。

二、操作使用方法:
(1)、刀头紧贴服装面料上有线迹的地方向前移动即可达到剪线的效果。
(2)、根据操作习惯,可任意调节刀头组对操作人员的高度,以减轻疲劳。
(3)、根据不同的面料选择不同的刀型和风速,以免对面料造成损伤。见下表:
面料
适合刀型
吸气量刻度
适合挡风片
针织面料
梭织面料
HD-808
5-7
调节式
牛仔面料
HD-800
7-9
固定式

三、技术参数:
电源:110V/220V 功率:170W420W
频率:50HZ 转速:2800RPM

网友A(2011-02-28):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网友A: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专业生产缝纫设备-剪线机(优质电机,线桶)中山市隆祥缝纫设备制造有限公司http://www.zslongxiang.com.cn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