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剪线机疑难解答

楼主(2008-02-15):
疑难解答Alex剪线机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一、线机刀头处有无风或风量小的原因有以下两点:
1、吸风马达在通电的情况下不运转。
A、马达可能已损坏,须更换马达。
B、碳刷已磨光了,须换碳刷。
2、若吸风马达运转正常,产生无风或风量小的现象。
A、工作人员在倒垃圾的过程中,桶盖没盖好,桶负压不够而导致刀头的风量小。
B、线头堵塞风道,通常线头堵塞的地方都在风管的连接处及防尘罩处,最后要检查通风管有否受损。二、真空马达不转的原因是:
线路板烧。
三、机器在使用三个月后,碳刷必须进行检查并作更换。更换碳刷必须注意的问题:
1、用砂纸轻轻磨滑整流子表面。
2、清理干净积在线圈表面的碳粉。
四、剪线机刀头不动或刀头震动过大:1、电压不稳定,调节刀头侧面的旋钮。
2、刀片被挂牌塑料卡死,清理即可。
3、加润滑油。

操作指南(1)、打开机器电源开关,此时整机进入工作状态。(2)、使用前喷一次润滑油,之后如感到刀片不利时加润滑油,加油时将吸风量调到最低档,并检查刀片的动刀片齿尖应后于定刀片齿尖0。3-0。5MM。(3)、刀头紧贴服装面料上有线迹的地方向前移动即可达到修线的效果。(4)、根据操作习惯,可任意调节刀头组对操作人员的高度,以减轻疲劳。(5)、根据不同的面料选择不同的刀型和风速,以免对面料造成损伤。见下表:
面料
material
真丝、毛制面料
Silk & Wool
针织面料
Knitting
梭织、牛仔面料
Tatting & Jeans
吸气量刻度motor reading
3-4
5-7
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