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
请教:40脚的51系列MCU中有自带E2PROM的吗?

楼主(2008-02-15):
40脚的51系列MCU中有自带E2PROM的吗?或者,有没有带256字节E2PROM的8155系列的芯片?

网友A:
不知道现在出不出了,AT89S8252就有EEPROM.

网友B:
现在的89系列的51单片机里一般都有.

网友A:
AT89S8252程序区域为FLASHROM,数据区中有一部分是EEPROM.

楼主:
谢谢两位的帮助,按照猎隼所说,我查了一下,AT89S8252的确内嵌有2K的E2PROM,占用XRAM空间,并通过专用寄存器的配置来与同地址的外接数据存储空间区别选用,这正是我所想要寻找的类型,十分感谢!

网友A:
只不过这种CPU好像用的很少,以前我也想买一个回来研究研究,可以苦于无处购买,估计现在是买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