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SX的温度

楼主(2008-02-15):
用SX自带的模拟量转换,要读出温度值,PLC本身没带手册,刚接触台达,不知道用FROM指令读哪个参数,请帮忙,谢谢

网友A:
K6  K7 输入平均值   K12  K13 输入现在值

网友B:
直接读D1056和D1057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知道了,台达总的来说还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