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CJ1M CPU I/O区 的问题

楼主(2008-02-15):
CJ1M CPU I/O区 是 CIO 000000--007915
请问我做程序时,输入输出具体应该要怎么对应,为什么不能像三菱PLC那样,输入是X000时,PLC上就有个X000接口 。。。。。。
那用欧姆龙PLC的时候,比如 我写个电动机点动动作程序是:
LD 000001
OUT 000002
这样写对不对呢? 我接线又怎么接呢??

网友A:
1、欧姆龙并非三菱,因此没有必要设计PLC要与三菱相同。
2、关于IO分配您应该参照《CJ系列PLC操作手册》第8章IO分配与数据交换章节内容。
3、关于接线请参照《CJ系列PLC操作手册》第5章 安装与接线章节内容。
关于LD 000001
OUT 000002
是否正确,这样对您说,抛开硬件配置,这个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因为Omron规定,只要未分配之IO,都可以作为内部触点使用。因此您的程序等效于三菱的就是:
LD M1
OUT M2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关于LD 000001
OUT 000002
是否正确,这样对您说,抛开硬件配置,这个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因为Omron规定,只要未分配之IO,都可以作为内部触点使用。因此您的程序等效于三菱的就是:
LD M1
OUT M2
我这里问的是不是正确的意思
就是把000001当作输入,把00002当作输出看是不是正确!
据你所说的话,这个应该是错的了?

网友B:
OUT作为000002是不正确的。
因为CJ1M的PLC属于中型机,I/O模块是可任意组装的。要看你的IO单元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B:
如果你的第一个模块是一个十六点输入单元,第二个模块是十六点输出单元,那么你的输入输出就是0.0——0.15就是输入点,而 1.00 ——1.15就是输出点。并且会在你的程序中用I和Q的方式表示出来。

网友B:
所以说你将000002作为输出是不正确的。

网友C:
单从语句来说没有问题,但是0.001和0.002都是输入点

网友C:
还要接线,说明你连它的输入输出口都没有弄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