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求助:干扰的消除

楼主(2008-02-15):
求助:新上车间的多个流量计出现有规律干扰信号,请问各位如何消除,如果加电容该如何加,选择什么型号、多大的容量的电容。

网友A:
你的接地做好了,还有你的安装位置是不是有强干扰啊,检查完毕再想改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