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变频器键盘控制电机

楼主(2008-02-15):
应工作需要,在设备停机状态下,通过单独控制某台变频器,来实现电机正传,反转,并且频率可以自由设定,变频器自身的PMU键盘(仅有三个功能键)可以实现上述控制要求吗?
 另外,操作面板OP1S通过数据线连接到变频器X103C接口,该OP1S操作面板可以实现电机正传,反转以及调速的需要,该操作面板怎样使用,变频器参数需要如何设置?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仔细看说明书。。。

网友B:
面板控制 P443=58 ,P554=5

网友C:
请教 唐山味儿不浓P601=B0124,但不知B0124怎样受控

网友C:
  请教 唐山味儿不浓P601=B0124,但不知B0124怎样受控,
另外面板显示008,009,011各为啥意思?

网友D:
下面引用由新手不耻下问在 2008-2-21 16:28:00 发表的内容:
  请教 唐山味儿不浓P601=B0124,但不知B0124怎样受控
--------------------------------------------------------------------------------------------
就您这笔名儿 我估计没人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E:
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呢.440系列和70系列的参数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