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求教一奇怪S7300程序

楼主(2008-02-16):
各位老师 小弟求教一个S7-300程序 望指导
L     150
T     MW   120
L     120
T     MD    50
L     MW [MD 50]
T     MW    30
按照理解 因为MD50=120,间接寻址MW30=150,但是模拟器模拟的结果MW30=0;而如果程序变为如下:
L     150
T     MW   120
L     120
SLD 3
T     MD    50
L     MW [MD 50]
T     MW    30
即多了一句SLD 3模拟结果MW=30,可我不明白经过SLD 3指令后MD=960(模拟器检测也是960),再通过间接寻址MW30应该是MW960里面的值呀,怎么反而是MW120里面的值了?多次测试结果一样

网友A:
仔细看一下间接寻址的定义,寄存器地址的后三位是位地址,所以地址要左移三位

网友A:
建议看一下“详解西门子寻址”这篇文章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68397

网友B:
youhm 说的对.建议楼主去看看

楼主:
谢谢以上朋友们  小弟才发现好多基础不扎实 还需多掌握

楼主:
经过上面朋友指教,特别是youhm ,已明白上面程序问题原因。

我后来考虑就不用双字节间接寻址,就用单字节间接寻址,举例如下:
   L 32
   T DBW20
  L DBW[DBW20]  此句程序显示语法错误,
但改为L DBW[DBD20] 就编译正确
为什么非得要双字节(DBD20)间接寻址才正确,单字节(DBW20)就提示语法错误,请各位老师、能人指教

网友A:
注意这一句话:

单字指针的另外一个限制就是,它只能对T、C、DB、FC和FB进行寻址,通俗地说,单字指针只可以用来指代这些存储区域的编号。

单字指针只能寻址Txx Cxx DBxx FCxx FBxx

楼主:
谢谢 那文章里的例子OPN DBW[MW100]那就是个错误的语句,应该是OPN DB[MW100],大家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