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ibus-DP通讯问题

楼主(2008-02-16):
一个315-2DP作主站,5个IM153-1从站
有一个IM153-1总是通讯不上(其余四个正常),而通过这个153模块接过去的2个FESTO阀岛却可以正常通讯。
换模块,换接头,换中继,更改网络路径全都试过,地址没问题,终端电阻也没问题,硬件配置也查不出毛病。
请教各位大侠,问题会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是总线布线方式吗?

网友B:
应该是153从站有问题,检查电源、通讯模块以及IO模块

网友C(2008-05-20):
这是最后一个IM153-1吗没最后一个站?

爬上墙头等红杏!

网友D:
你把它换在好的153上,把地址设好,如果是不好的说明是153模块有问题

网友E:
检查DP电缆是不是假的,我们这里的也出现这情况,更换电缆(最后穿铁管单敷),及接头后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检查DP电缆是不是假的,我们这里的也出现这情况,更换电缆(最后穿铁管单敷),及接头后好了

直接采用铠装型电缆无需穿管。

网友F:
1、交叉试验

2、检查接线

网友G:
软件地址设置站不对!

硬件问题不大!

网友H:
招聘优秀的自动化机械\电气工程师
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线,家用电器及五金类自动化设备设计工作3年以上,有成功案例
有意者请联络:13892417283
E-MAIL :xukehu110@163.com

网友I(2008-06-23):
这个确实是很旧的旧闻了

网友J:
该I53-1配置组态时,各个模块位置型号是否正确,
若 组态中 不实际 插槽中位置不一直,或者 模块型号不一致 ,也将无法连接上

网友K(2008-07-26):
应该是153从站有问题!

网友L:
你把它换在好的153上,把地址设好,如果是不好的说明是153模块有问题,应是153模块有局部问题。

网友M: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