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直接启动电机功率

楼主(2008-02-16):
请问大家直接启动的电机最大功率是多少?110KW的电机有直接启动的吗?

网友A:
一般情况下,12.5千瓦以下的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B:
忒大了把
这么大的可没有听说过
不过我们有的时候30KW的直接启动

网友B:
是用在油泵电机的
不过变压器容量一定要足够大

网友C:
电机能不能可以直接起动主要取决于电机容量和变压器的容量,如果变压器的容量是电机机的容量的比大于4也是可以的

网友D:
30KW以下的直接启动

网友E:
经常启动的电机容量不得超过变压器容量的20%.不经常启动的不得超过30%.由发电机供电时不应超过发电机容量的10%.

网友F:
110KW的电机有直接启动的!

网友G:
110KW的电机有直接启动的吗?
你认为可行吗?
你知道110KW启动电流多大吗?
110*2*8=1760A

网友G:
下面引用由交大电气在 2008-2-22 13:41:00 发表的内容:
110KW的电机有直接启动的!
--------------------------------------------------------------------------------------------
请问阁下,您在哪见过?反正我没见过.

网友H:
自藕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