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推荐下氯苯报警器生产厂家

楼主(2008-02-16):
我公司以前氯苯报警器用的是德国德尔格报警器,用的效果很不好,不报警,把整桶的氯苯放在氯苯传感器探头下面都不报警。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更换厂家,希望大家能给我推荐下用的好的氯苯报警器。
希望有关厂家把你们的产品参数发给我。
我的邮箱zhangzhiguo614@126.com

网友A:
氯苯是极性较强的有机化合物,沸点、闪点均较高,饱和蒸气压相对较低,尤其是挥发速度较慢,因此空气中氯苯的浓度不易蓄积到爆炸下线。

另外,即使达到了爆炸下限,drager的传感器可能也有问题,不知道你的传感器用的什么牌号的,我想,drager肯定是给你他们“万能的、世界第一”的催化燃烧可燃气报警器。
1、氯苯中的氯会使气体报警器迅速失效;
2、氯苯难以透过防爆金属网!

你那个项目不好干!

楼主:
谢谢你啊,但是我们用就想用的好,希望你多指点啊

楼主:
我们公司采用的是基于红外原理,可用于连续监测可燃气体与可燃蒸汽的隔爆型气体变送器,采用不锈钢316外壳完全封闭,厂家说使用寿命15年以上,可是我们用了才三年,压根就没好用过

楼主:
氯苯易挥发的。你确认你没搞错吗

网友A:
红外测氯苯这个以前没听说过,以前有人用红外测氯乙烯!那时候就有问题,他们拿来的传感器实质上是测烃通用的,一般采用3.3微米,氯乙烯在吸收与乙烯不一样,这个会造成误差!苯和氯苯都不适合用通用的NDIR烃传感器来测,我记得是紫移!

关于挥发这个是这样:氯苯是易挥发的!但是绝不是丁烷那样的迅速汽化,挥发需要【时间】,它的挥发性比苯还要差!氯苯的味儿很大,像硝基苯的味儿,但是很大味儿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有很大的浓度!

网友A:
你把drager的红外传感器的外罩去掉再试试,如果去了外罩还是不怎么响应,那就得找厂家了!!(Drager的传感器用滤光片作分光器件,那个值是固定的,如果要调整就麻烦了) 氯苯的饱和蒸汽常温常压下大约1%(1.33kpa,约1万ppm)左右,与氯苯的爆炸下限9.?%差一大块呢!Drager这个红外检出限是多少我还真不太清楚,城市技术的是0.03~0.1%!!如果你让你的氯苯自由挥发出来,它应该很难达到饱和蒸汽吧,就算你达到0.6%,离检出限已经很近了!再加上你外面在有点什么阻隔之类的,没多少反应也很正常!当然,一点反应没有肯定不正常。 你这种情况我也遇见过,以前我们测氯气,仪器文丝不动!浓度越低越没信号!打开直接测传感器,嘿,这个反应,后来我们只好重新设计露出传感器的方案! 我记得你们学校好像谁做这种项目着,忘记了!

楼主:
谢谢啊,你能给我一些资料作为参考吗.我的邮箱zhangzhiguo614@126.com
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