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编程求助

楼主(2008-02-16):
流量计输出信号为4~20mA,代表瞬时流量,经FX2N4AD采集到PLC中,我想要得到一段时间的累积量,请问PLC如何编程?有程序事例得法一个给我,谢谢! LXY0324@163.com

网友A:
一秒或几秒取个数值
加起来
试试

网友B:
流量计输出的信号是每分钟的平均流量,然后换算成4--20mA对应的电流,你可以10秒钟取样一次,然后把这个数值除以6,累如果继续累

网友B:
    流量计输出的信号是每分钟的平均流量,然后换算成4--20mA对应的电流,你可以10秒钟取样一次,然后把这个数值除以6,得到的就是这10秒内的流量,然后继续累加,累加了多长时间,得到的就是这段时间内的流量,

楼主:
大这样算下来误差会很大,我是两台表在线作比对,有没有根好的方法?

楼主:
不好意思,太着急,错别字很多,应该是“但这样算误差很大,我是两台表在线作比对,有没有更好的计算方法?”

网友C:
三菱PLC技术交流群:51684511

网友D:
加入自动化控制群吧51120812,那里有好多高手的

网友E:
可以把两台表瞬间量数字化再累加,即使比较即可

网友E:
 可以把两台表瞬间量数字化再累加,即时比较即可

网友F(2008-04-04):
及时对比比较就可以,肯定需要调试

网友G:
4AD的参数中还有定义每次读数的次数吧,然后才取平均值读出来,而且程序一般的扫描时间也不一致啊,你读出来的数相加会不会有的次数多有的次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