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信号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司服电机?请朋友帮帮我,谢谢!

楼主(2008-02-16):
光栅尺信号如何通过单片机控制司服电机?请朋友帮帮我,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这样问:如何用单片机处理光栅信号,进而控制目标伺服电机。这也就是最基本的思路了。

网友B:
要看你想实现如何的控制效果.

楼主:
我的输入端是光栅尺,我的目的是通过单片机将光栅尺位移数据,同步等比例或不等比例(放大或缩小)地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高精度地工作。

网友A:
如果是等比例(脉冲数),就没必要添加单片机,如果只是固定缩放,可以用伺服的电子齿轮功能。添一个单片机,相当于自己在做电子齿轮了,除非要求齿轮比经常在线调整。

网友C(2012-02-21):
我也想使用光栅尺校准测距仪基准,有何高见

网友D:
我的输入端是光栅尺,我的目的是通过单片机将光栅尺位移数据,同步等比例或不等比例(放大或缩小)地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高精度地工作。

這本就是運動控制的範疇 只要市購模擬量的軸控卡 才能做到高精度的控制 而且是動態過程監控調整補償 當然步進就不能用

我也想使用光栅尺校准测距仪基准,有何高见    寫得不清不楚 怎會有想法 你知道做測距離的儀器設備 有多少種方法

网友E:
对:amu226 关于

我也想使用光栅尺校准测距仪基准,有何高见

内容的回复:

我们这样光栅尺的应用案例 Q1024540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