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总线电缆是专用电缆吗

楼主(2008-02-16):
Profibus 总线电缆是专用的吗?
我们单位用的是西门子Profibus总线电缆6XV1 830-OEH10,可以用其它的屏蔽双绞线代替吗?
因为我们单位是矿山企业,需要用有煤安证的电缆,但西门子的好像都没有。
请各位高手指点,我们的电缆长度是400米。

网友A:
400米的通信可以用国产电缆代替!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专利号:2010 2 0559128.9
        特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蓝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灰色护套。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黑色护套。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CC-Link的总线电缆是特性阻抗为110±10Ω的3芯绞合屏蔽电缆,国产型号规格:STP-110Ω(for CANopen & CC-Link)3C×20AWG ,使用时,屏蔽层应只在一端接地!

         变频器、动力电缆、变压器、大功率电机等往往伴随着低频干扰,而这种干扰是用高导电率材料做屏蔽层的电缆无法解决的,包括原装的进口电缆。只有用高导磁率材料(如钢带、钢丝)做的屏蔽层才能有效抑制低频干扰。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给电缆套上钢管或直接采用高导磁率材料制成的铠装型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
        户外敷设电缆防雷很重要!雷电的等效干扰频率在100k左右,也属于低频干扰。
      《GB50057-94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在需要保护的空间内,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并宜在防雷区交界处做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GB 50217-2007电缆设计规范》也有类似的表述,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4-8F2B-47446DC42DCE

网友B:
其他电缆(屏蔽双绞线)阻控一样的话应该没有问题.西门子的是推荐,不是一定

网友C:
西门子的是推荐

网友D:
其实也可以不用西门子的   有国产的仿造西门子的  价格就便宜很多了 呵呵

网友E:
一定要用PROFIBUS专用电缆。至于“煤安证”可向厂家询问。提供PROFIBUS专用电缆厂家有:西门子、Belden、德国缆普LAPP等.

网友F:
如果在一般场合下,普通的屏蔽双绞线用用也没有问题

网友A:
阻抗匹配、低衰减是总线通信电缆的主要电性能要求!
    电缆的其它物理性能,如抗干扰性能、抗拉强度、耐温等级、耐候性、防水性等则需要依照敷设环境做相应的调整。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248837

网友G:
可以代替

网友H(2008-04-02):
北京安拓普公司优惠提供Profibus-DP模块,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76/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I(2008-10-20):
PLC锂电池 三菱MR-BAT MR-J3BAT A6BAT Q6BAT CS1W 3G2A9 FX3U GT11等
三菱AQ 欧姆龙C200H的PLC
进口东芝/万胜/三洋/松下电池 伺服电缆 西门子PROFIBUS配件
王涛13527665899 020-85547617-828

网友J(2008-11-19):
呵呵;这种电缆最好用原装的,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

短距离100M以内可以用其它的电缆试一下;

网友K:
其实也可以不用西门子的 有国产的仿造西门子的

网友L:
看来还是按行业标准配吧,既然要求有煤安证的电缆,就去找下全国这方面做的较大的供应商吧,哪怕买到假的出了事也是供应商的问题了,您自己就不用担责任了。当然要用西门子产品就直接找西门子官方销售热线去购买。企业不缺这个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