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做水泥行业的DCS的系统集成商

楼主(2008-02-16):
   我们是一条正在建设的水泥生产线,规模5000T/D,DCS系统还没有招标,请问国内现在做水泥行业DCS的主要有哪些品牌及系统集成商?

网友A:
和利时,浙大的都可以,支持国产。

网友B:
上海新华,做过很多水泥行业的业绩

网友C:
哪家都做过,哪家都能做,不要再问这样的问题了,搞得他们为了抢项目打得头破血流的。

网友D(2009-08-14):
本公司专业销售大型进口各种品牌DCS系统模块备件:ABB Advant OCS,ABB MOD 30/MODCELL,ABB MOD 300,ABB Bailey INFI 90,ABB Procontic,ABB Procontrol,H&B Contronic,Moore APACS,Moore Panel Controllers,Rosemount RS-3,Siemens Iskamatic,Siemens Simatic S5,Siemens Simatic C1,Yokogawa Centum XL,Yokogawa microXL,FOXBORO I/A,GE FANUC,Honeywell QCS,Honeywell TDC系列,Honeywell S9000,HITACHI,Mitsubishi PLC,Motorola MVME,ALSTOM MVME,Other VME,TOSHIBA,westinghouse等大型模组,有着充足的库存,交货期快,欢迎来电查询

厦门兴锐达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文光
手机:15980913940
电话:0592-5580707
传真:0592-5580710
邮编:361009
网址:http://www.xrdauto.com.cn
QQ:471926109

网友E:
上海仕辉自动化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ABB上海区DCS系统集成商

 车树峰15801723829

网友F:
这么大的项目小系统集成商很难做进去,一般都是厂家直接做关系,不过ABB在水泥厂用得到非常多,中国几大设计院首选ABB品牌作为控制系统设计!!

本公司做ABB DCS系统集成与工程设计已有10年之久,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念并经常与ABB合作一些大项目,楼主有兴趣可以联系我,探讨做相关方案都可以!

上海迪拜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ABB DCS PLC专业系统集成  联系人:雷先生 13651917255  02154130961

网友G(2009-09-22):
         创福立兴(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的"水泥系统集成商"有多条5000吨/日的项目经验,有多名水泥行业高级技术工程师!主要用ABB和西门子产品,价格很公道,服务也.很到位.所做项目运行稳定良好!不仅如此:我们还专业提供完全自主品牌的”水泥配料控制系统和料位计.请问贵公司项目在何处/欢迎联系我们:网站www.cf2000-auto.com电话:13521755229或010-86367207 QQ号1063587699

网友F:
哎,,,你们有得到联系?

网友H:
山东恒拓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水泥生产线做好多.

天津高登威而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做的较大,

天津水泥设计研究院,

网友F:
欢迎做水泥项目的工程公司与我联系,我公司专做ABB DCS系统集成为你提供方案设计报价等!

网友I(2009-12-07):
我公司做水泥行业多年,有专业团队负责水泥工程项目

网友J(2011-06-09):
浪涌保护器,隔离器,安全栅 与仪表 变送器 DCS ,PLC 配套方案 咨询上海添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电气工程师刘工13641713198 QQ1365533291 提供主流安全栅P+F,MTL ,TURCK ,PR等知名安全栅 的选型与报价以及停产替代!
齐纳栅、隔离栅与PLC、DCS和ESD控制系统配合的典型方案,并提供现场总线的配电、防爆和连接的典型方案,合作的DCS主要厂家
  国内DCS主要厂家有:上海新华,浙大中控,和利时,浙江威盛,自仪股份、鲁能控制,国电智深,上海华文,上海乐华,浙江中自等。
  国外的有 西屋(艾默生)、FOXBORO、ABB、西门子、霍尼韦尔、横河、罗克韦尔、山武-霍尼韦尔公司、FISHER-ROSEMOUNT公司等。

网友K(2011-11-25):
水泥生产线DCS系统升级,ABB Freelance 2000 V6.1 V6.2 升级版本V9.2

 操作员站DIGITOOL升级DIGIVIS V9.2

网友L(2015-10-12):
济南大陆机电专做DCS控制系统的,用的GE新华的DCS系统,可提供适合贵司的解决方案,质量和服务绝对放心

网友M(2017-07-07):
方案介绍

一、 工艺介绍5000t/d熟料水泥生产线)

      水泥生产的工艺过程,通常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两磨一烧,即首先将原料粉磨成生料,然后经过煅烧形成熟料,再将熟料粉磨成水泥。

     从砂岩库、石灰石库、钢渣库、粉煤灰库经过定比配料系统混合成原料粉,传送系统将原料粉传送进生料磨机进行生料制备,制备好的生料进均化库。均化库里的生料通过定量给料机将生料送进预热器预热后进回转窑系统煅烧成熟料。煅烧后的熟料经过冷却破碎后即可以送入成品站的成品磨机磨成成品水泥。本系统共分为废气处理及配料系统、生料制备、窑尾、回转窑、磨机、成品系统。

二、控制系统

多年来,湖南良源自动化(工控专家、DCS系统集成商、PLC系统开发集成商,13677480898黄经理)的工程师们一直致力于该系统的开发,不断的优化改进,如下是典型的解决方案,实际会根据不同的项目做不同的优化控制方案:

废气处理及配料系统

      从石灰石厂购进的石灰石、炼钢厂购进的钢渣、砂岩厂购进的砂岩分别通过提升机提升到各自的库存系统里面,在生料磨机已经启动的前提下,原料粉通过皮带核子称定比配料系统进行下料。

核子称工作原理:核子称是利用物料对γ射线的吸收原理进行工作的,属于非接触式测量装置。射线穿透输送机上的物料后,一部分被物料吸收,强度减弱。变化规律为:

                              I=I0 e  -Uрdр            (1)

式中: I—穿透输送机上的物料后,探头处γ强度;

          I0—输送机空载时探头处γ强度;

         Uр——物料对γ射线的质量吸收系数;

d—物料厚度;

р—物料密度;

设输送机宽度为b,长度l上面的物料重量为W,则有

р=W/(b.l.d)                   (2)

将(2)式代入(1)式后可得:

F=W/1=-(b/ Uр)ln(I/I0)    (3)

(3)式中F为输送机单位长度上的物料重量,定义为输送机负荷。对一特定的输送机和特定的物料,b都是常数,因此可令:

                   K1=-(b/ Uр)              (4)

代入(3)式可得到:

F= K1ln(I/I0)      5

5)式中,K1为负载常数,其值由实物标定得到。

探头中的电离室在γ射线照射下产生一弱电流信号,经I—V型前置放大器后转换成电压信号,电压值正比于探头处的γ射线强度,所以(5)式可改写成:

F= K1ln(U1/U0)     (6)

式(6)中,U1为有载时探头输出的电压值,U0为空载时探头输出的电压值。不难看出,以上推导在物理上并不严谨,若物料的宽度和堆积形状变化很大,K就不是一个常数。但经过对大量的不同种类的物料和不同宽度的输送机实验证明,公式(6)成立。

对速度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同样可求出:

V=K2.U2    (7)

式中:V—物料传输速度;

      K2—速度常数,其值通过标定得到;

     U2—速度传感器输出电压;

由(6)式和(7)式可得出,物料的流量P为:

                   P=F.V= K2.U2 . K1ln(U1/U0)    (8)

某一段时间里物料传输的总量W应为:

nW= ΣfiΔt       (9)

i=1

(9)中:Δt为采样周期,I为采样次数,n为该段时间所包括的Δt数目。由此可知,只要微机不断对探头输出信号和速度传感器输出信号进行采样、计算,就可求出瞬时负荷、速度、流量和某一段时间内的累计量。

      通过上述,核子称在使用过程中无料厚度电流I可能产生漂移,所以要每隔七天标定一次,每次标定300秒(可调)算出K1常数,得出准确的厚度电流使配料精确。皮带速度标定得出K3常数。

配料控制要求:确认磨机启动过桥皮带提升机皮带输送机核子称

实行自动定比下料,设定总下料量通过各种物料的配比实行均匀下料。

生料制备

原料粉通过带式输送机送入斗提机经过桥皮带下入生料磨机,同时高温风机对磨机内原料粉不断的吹风烘干,磨成生料粉后经选粉机将粗粉经带式输送机送回磨机;合格的细粉通过皮带和斗提机送入生料均化库。

1、进料联锁

收到磨机运行信号后延时10s(可修改),启动过桥皮带,收到运行信号后10s(可修改)启动进料斗提机,收到运行信号后延时10s(可修改)启动库底皮带。当顺序控制系统中前面设备的运行消失后,后面的设备要停止。

2、出料联锁

A) 仅窑开时

鼓风机启动后,收到运行信号延时10s(可修改)启动斗提机,收到斗提机运行信号后延时10s(可修改)启动除尘器1#2#链式输送机,当顺序控制系统中前面设备的运行消失后,后面的设备要停止。

B)磨机和窑都开时(磨机运行信号具备)

鼓风机启动后,收到运行信号延时10s(可修改)启动斗提机,收到斗提机运行信号后延时10s(可修改)启动除尘器1#2#链式输送机

同时收到斗提机运行信号后延时10s(可修改)启动变频器链式输送机,收到运行信号后延时10s(可修改)启动斜槽用风机同时延时5s(可修改)后启动带式输送机,收到斜槽用风机运行信号后延时10s(可修改),在收到带式输送机和斜槽风机的运行信号后延时10s(可修改)启动选粉机变频器,收到选粉机变频器运行信号后延时10s(可修改)启动提升机,收到提升机运行信号后启动出料用斜槽风机。

在本系统中,停机可分为故障停机和正常停机,故障停机即当顺序控制系统中前面设备的运行消失后,后面的设备要立刻停机。正常停机时,需要按照启动顺序的相反方向进行延时停止。具体的延时时间(可修改)

   窑尾系统

窑尾系统主要是将均化库里的生料通过定量给料机将生料送进锥形预热器经C1级预热200~300C2级预热300~450C3级预热450~600C4级预热600~800后送进回转窑煅烧。

窑尾系统主要联锁可分为均化库下料操作、进料联锁和空气炮联锁。

1、均化库下料操作

圆形均化库共有六个下料孔,两个下料孔分为一组,共有三组下料操作,为了保持进预热器物料的平衡,称重仓最小需保持20吨的物料。

当称重仓的重量小于20吨时,启动第一组下料,当称重仓的重量大于50吨时,关闭第一组下料。

称重仓的重量再次小于20吨时,启动第二组下料,当称重仓的重量大于50吨时,关闭第二组下料。

网友N(2019-06-06):
杭州优稳也不错的

做DCS的厂家,水泥行业领导者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13405869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