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的疑问

楼主(2008-02-16):
我用普传变频器时遇到如下问题,请教各位了:
 变频器是315KW的,水泵电机是280KW的,额定电流544A,刚开始我把额定电流设定到544运行,当频率调至35HZ时看变频器面板上的电流已经达到560A了,运行一段时间后跳闸显示过载故障.问厂家说是电机小,但明显感觉到电机没有完全做工,也不发热怎么会?还说不要在参数中修改电机的额定电流600A,我又改回来到600A,运行还是过载,多次试验都不行,最后就问厂家能否改大这个参数而不怕电机损坏,得到认可后改为660A,再次启动在37HZ时显示580A电流能够正常运行.
但这样我不是很理解,记得以前用别的变频器时,要把电机的铭牌参数全部输进去,不能超过点饥的额定电流,这是怎么回事呢?望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电流大,但是因为没有达到50HZ,所以电压比较低,200多伏,

网友A:
感觉负载是有点重,可把V/F曲线改成线性试一下。

楼主:
谁能更详细解释一下.期盼中.

网友B:
水泵属于平方转矩负载,低频时电流应该是比较小的。接近50HZ时电流才达到额定电流。35HZ左右理论上电流应该在50%额定电流略大一些。超过额定电流应该是电磁震荡原因造成。修改电机额定电流后是否改变了其保护值不得而知,这和厂家设计有关。但长期运行可能会烧毁电机。

网友C:
对,楼上说的很对。水泵属于平方转矩负载,低频时电流应该是比较小的。我在调试90KW水泵电机的时候,我当时看了电流确实如楼上所说。可能就是厂家设计的曲线有关。因为当时就是用我们自己生产的变频器,软件还不是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