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LINK指令

楼主(2008-02-16):
我用EH型的PLC控制9台变频器,使用LINK指令,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地址为7的变频器频率不显示,一开始以为是通讯线的问题,和其他好用的变频器对换后也不好用,以为是变频器的问题,把这个变频器的地址设置成其他的任何地址都好用,其他好用的变频器设置成7也不好用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哪位遇到过?怎么解决的?请指点一二!

网友A:
那就设定从机地址从H08开始试试呀,灵活应用嘛!

网友B:
本公司代销Delta-台达机电自动化产品,如PLC.变频器,触摸屏.文本,数控系统,伺服系统.直线导轨,滚珠丝杆等,也承接各行业的自动化项目工程.
(价格最具优势,质量保证,全国保修,并提供技术指导).有需要者,请联系本人.
0791-8330302  杜先生

楼主:
用了这么久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后来我不用7#从站,改用10#,11#还是一样的问题,不好用,台达的高手们,帮帮忙呗,怎么解决呢?

网友C:
期待问题答案!

网友D:
可以把你的程序发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E:
如果方便的会 可以把你程序发来看看

shengyupp@163.com

网友F(2009-07-29):
发程序来看看啊

mynamexsd@126.com

网友G:
一年半之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