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态网模块能带几台电脑

楼主(2008-02-16):
我用300系列的CP343-1模块,上位机用IFIX4.0软件,通过交换机能连几台电脑?我现场连两台可以,连三台就不行,到底能连几台?

网友A:
如果交换机有8个口,应该就可以连接7台,只要把IP地址设置正确就可以.比如PLC的IP地址为192.168.1.1,电脑的IP地址前三段要相同,如设为192.168.1.23等等.

楼主:
交换机8口,但第三台就是通讯不上,地址当然对了.

网友B:
看看CPU属性里通讯的连接数量

网友C:
这个和以太网模块没有关系,主要应该是CPU的型号!
以cpu315-2dp为例,点CPU属性,看看Communication中的设置,下面有最大数量,PG ,OP ,S7 Standard的和不能大于最大连接数量。
其中OP为能连接多少个上位机的数量!试试看,不知道说的和你的实际情况是不是一回事!

网友D:
TO 子曾曰过:
S7 Standsrd表示什么?

楼主:
TO 子曾曰过:
谢谢,是这会事,上面是1 ,我把它改为2也可以,改为3以上的就不行了,看来最多是带两台了.
那如果我要带多台的应该怎样选择CPU呢?

楼主:
S7 Standsrd表示S7标准通讯.

网友C:
下面引用由茗风在 2008-2-18 9:43:00 发表的内容:
  TO 子曾曰过:
谢谢,是这会事,上面是1 ,我把它改为2也可以,改为3以上的就不行了,看来最多是带…
--------------------------------------------------------------------------------------------
能说一下CPU的型号吗???

网友D:
to 茗风:
哪些通讯是标准通讯呢?

网友E:
可以通过两外的方式连接  通过其中一台机器转发的话 多少台都可以连接

网友F:
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注意过,看来得找个机会看看了,呵呵!
谢谢了,又学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