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趋势的一个设置问题?

楼主(2008-02-16):
想在画面的槽子上显示一个液位趋势,地方太小,想把那个趋势的其他显示去掉,只留那个有曲线的部分,应该怎么设置或用什么其他方法
就是只留上面图中的红色部分

楼主:
图片怎么发不上去?

楼主:
反正就是只留 趋势的曲线的部分

网友A:
图片不是发不上去,是要经过工控网审核通过才会显示出来

楼主:
求助啦啦啦啦

网友B:
无法设置,必须保留时间轴与数据轴。

楼主:
轴可以留着,能不能把数字去掉
然后把轴靠在最边上,就是让旁边的东西尽量少

楼主:
横轴的时间可以去掉,竖轴的值不知道怎么去掉
不过去掉以后还是有个比较宽的边,太占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