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断电保持和数据溢出的问题????

楼主(2008-02-16):
松下PLC
用F0 和 F1指令分别 给DT0 和 DT2 付相同的常数如(18000) ,用人机界面分别读DT0 DT2 ,为何结果不一样呢?而且 实行第2次付值后DT里的参数会累加!
因为人机界面没有断电保持功能,是不是要先清空 断电保持数据寄存区 后,第2次付值才不会溢出?
MOV和DMOV指令的区别???
什么时候用 MOV,什么时候用 DMOV 指令呢?

网友A:
您好,请问您使用的人机的机型是什么?使用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请问您是直接在人机上用数值输入元件去读DT0和DT2的数据,还是采用MOV指令将PLC数据送到人机?
HITECH人机的数据传送指令主要是MOV和BMOV,MOV是单字传送,BMOV是连续的地址块进行传送
如果有什么问题,请致电022-24891997-2081 我们可以进行交流

网友B(2008-03-20):
MOV和DMOV指令的区别
运算结果是32位的应用指令(MUL等),32位数值,32位软元件或计数器等32位数据的传送,必须使用DMOV指令才能实现.其他没有什么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