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剪,请教高手

楼主(2008-02-16):
我需要做一个自动切塑料管的控制。要求速度13M/MIN,精度1mm.现在决定用追剪实现匀速送料,自动切管。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追剪。想问问大家这样的的配置能否满足我上面的要求。控制采用台达EH系列PLC。测长脉冲一组经过固态继电器送往伺服,经电子齿轮比,以达到同步。另一组送往PLC高速计数。同步时固态继电器闭合,伺服控制达到同步,切断,而后,固态继电器打开,PLC控制伺服到指定点等待同步信号。请高手看看行不行,谢了

网友A:
1此工艺和伺服无关,应该问PLC

2送料是伺服还是变频器驱动,如果是伺服直接可以把送料伺服的PG分周比信号拉到另一个伺服处理就可以实现同步。

3精度1mm取决与机械误差和机械相关。

4如果机械不好,可以装被动编码器反馈送料速度来实现同步。

楼主:
送料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EH系列PLC基本指令是0.24us,2000步的话只有0.48ms.PLC计数(测长译码器(直接由塑料管子驱动))长度到达,发出指令驱动晶体管切换测长脉冲到伺服的脉冲输入端,以实现速度(位置)同步。晶体管响应时间约1ms.对于“精度1mm取决与机械误差和机械相关。”电气上,我不知道伺服的跟随滞后时间是多少。也就是给了这么多脉冲,要滞后多少时间走到这个脉冲数。现在PLC扫描滞后0.48ms,晶体管输出滞后1ms,伺服滞后Nms.不知伺服的跟随滞后时间会是多少??这些总的滞后时间直接影响我的切断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