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电位器坏了
笔名,若此

楼主(2008-02-17):
直流调速器手动调速电位器坏了,暂时又没有一样阻值多的电位器更换,请问能否用其他阻值的电位器替代啊,如果可以的话,应该如何选择?(原来的为4.7K,我想用10K的上去不知行不行)

网友A:
看说明书,应该可以的

网友B:
可以,原理和变频器一样

网友C:
应该可以

网友D:
好用大一点的,不过好像精度有差别

网友E:
可以的,在参数设置里把量程标定一下就可以啦!

网友F:
应该没有问题,可以的。

网友G:
可以的,精度有差别

网友H(2008-10-10):
应该可以的
http://www.tztx168.cn

网友I:
可以的 ,10V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