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请教台达人机界面与PLC通讯

楼主(2008-02-17):
我用的人机界面DOP-A57BSTD,PLC是DVP-40EH,
现在用的通讯线是人机界面9针对PLC8针,
RXD(2)------------(5)TXD
TXD(3)------------(4)RXD
GND(5)------------(8)GND
人机界面的通讯设置是9600,7,1,E
PLC的设置是D1036是H86,D1121是1
人机界面用的是通讯1
现在显示通讯错误!
请问高手该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A:
我把使用说明发给你。你应该向供货商要资料呀,他们会给的,或让其技术服务帮助。也可以到www.delta.com.tw或中达电通网站下载资料

网友A:
d1036是不许要设置的默认是9600 、7、E、1.地址默认也是1。
给PLC断电,把拨码拨到“STOP”位置,再上电连接。看正常否。如果正常了,说明你程序里设置了通讯协议和HMI不一致。相互学习。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QQ:4027 61721

网友B(2008-05-23):
默认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