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笔没量也来的电

楼主(2008-02-17):
有一台发电机开始发电正常,有一次我发现突然灯不亮了,机器也停了,我关了开关再合闸,用电笔量三相只有二相有电,同时零线也有电,可这时三相7.5KW电机却依然在转动,而且正常使用,声音正常!灯也会亮,等到第二天再开三相电又正常了,零线也没电了!有谁知道原因吗?小弟洗耳恭听!

楼主:
零线能量出电来一般是零线断了,火线串通!可是为何这发电机这样我就不大想得通了?

网友A:
三相负载不平衡

楼主:
当时只有二台三相电机,和一只一千瓦的太阳灯!发电机功率120千瓦,负载十多千瓦!

网友B:
    是不是有一相短路,是缺相运行。

楼主:
不是缺相运行,因为缺相时一般电机是不会转动的,或者会嗡嗡响的,当时电机是正常运行的,。

网友C:
个人分析;可能是零线有问题.缺相也不一定都是你分析的现象.比如负荷轻的时候.建议还是查清楚再用

楼主:
电机是带空压机的,不会是轻载!

网友D:
电机在轻载或空载下可能短时间运行,但向楼主说的我就不太明白,按理说电机早烧了,零线带电就是零线断了,火线缺相

网友D:
下面引用由弧光三色在 2008-2-19 10:01:00 发表的内容:
  不是缺相运行,因为缺相时一般电机是不会转动的,或者会嗡嗡响的,当时电机是正常运行的,。
--------------------------------------------------------------------------------------------
可以,不带载时两相可在短时间运行,前提电机功率小,0.55kw
一下。

网友E:
结果不准确,最好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F:
如果是突然的,我估计哥们你的眼神不好了。。。。

网友G:
小功率的电机在缺相的条件下是可以运行的。
你的故障是零线接触不良。

楼主:
你们想像一下,制衣车间大约80台三相0.37千瓦的电机,当缺相时会发生什么?是车间运行正常的状态下.是电机都不转?还是电机会发生烧坏?用万用表量会量出一种怎么样的结果??

网友H:
下面引用由sunny_side在 2008-2-19 10:07:00 发表的内容:
  个人分析;可能是零线有问题.缺相也不一定都是你分析的现象.比如负荷轻的时候.建议还是查清楚再用
--------------------------------------------------------------------------------------------
同意sunny_side的说法.

网友I:
可能是零线有问题

楼主:
下面引用由弧光三色在 2008-2-23 16:31:00 发表的内容:
  你们想像一下,制衣车间大约80台三相0.37千瓦的电机,当缺相时会发生什么?是车间运行正常的状态下.是电机都不…
--------------------------------------------------------------------------------------------当时三相电机是在部分是反转的,零线是有电的,用万用表量出有两相是380V的,那两相与零线的电压也是380V的,另一根断线的火线与另两相电压是260V左右,因为当时有单相用电器在用电,所以量出来是串联之后的电压.串行之后无一电机损坏,因为是轻载.

网友J:
电机空载或轻载时缺相也可以运行一段时间而不会烧毁

楼主:
下面引用由弧光三色在 2008-2-25 20:37: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弧光三色在 2008-2-23 16:31:00 发表的内容:
  你们想像一下,制衣车间…
--------------------------------------------------------------------------------------------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缺相时,也就是同一相断开处电压有多少伏??

楼主:
电压为六百多伏,是我当时量出来的!!

楼主:
如有不对,还望各位指点一下呀

网友K:
看来观察漏了什么!

网友L:
开关有问题,接线松动

楼主(2008-03-20):
是有一种三相电机不会轻易缺相烧坏是,是印染厂的平整机及退浆机的力矩电机,那电机功率不到一千瓦,没有散热风扇的,人发现它长期缺相也难以烧毁!轴承咬死也没关系!

网友M:
期待中,想知道答案,学习学习

楼主:
有同行接电位器给变频调速,线接错了会有什么反应?我是修好了,是想交流一下!

网友N:
零线能量出电来一般是零线接触不良,可能是火线串通!

网友O:
个人分析;可能是零线有问题.缺相也不一定都是你分析的现象.比如负荷轻的时候.建议还是查清楚再用
--------------------------------------------------------------------------------------------
同意sunny_side的说法.

网友P:
应该是接触不量,就是说缺相,三相不平衡

网友Q:
不是缺相运行,因为缺相时一般电机是不会转动的,或者会嗡嗡响的,当时电机是正常运行的,。

三相电动机运行中发生缺相如果负荷很小,仍然保持运行,问题不大。但再次启动时就不行了,往往噪音大,转速慢或不转,启动电流很大。

零线有电,可以肯定是断线了或与主零线连接点电阻增大很多相当于断路。

针对你描述的情况,可能有的地方线路断路但虚接,有时通有时断,要及时检查线路。

楼主:
应该就是总开关的毛病,现在我也不在哪里做了,只是那一天是那样的,到现在我也无法想像!

楼主:
2004年我在的工作中经历过:有一台变压器缺相,就是高压跌落保险断了,当时是没缺相之前就有三百多KW在运行,你们说缺相后会怎么样?量出来的电压是多少?

楼主:
现在中国工控有很多网页不发言就打不开了?

网友R:
我是觉得象有漏电.你测时有穿绝缘鞋吧.

网友S:
是不是  哥们你弄错了  这种现象 也会有吗???  我还没听说过 也没有遇到过呢  很稀奇哦

网友T:
你这种情况就是电笔不亮的那相接地了,简单的说就是漏电了

楼主(2008-04-20):
引用 楼主:
2004年我在的工作中经历过:有一台变压器缺相,就是高压跌落保险断了,当时是没缺相之前就有三百多KW在运行,你们说缺相后会怎么样?量出来的电压是多少?

这次是用万用表量出,有两相之间相电压有380V有一相只有200伏左右!电机会发热,当时好像有一台7.5千瓦的电机烧坏了,二三十千瓦的电机只是发烫,有嗡嗡声!

网友:
各位。零线带电并不一定是零线断了

网友U:
可能是零线有问题可能是零线有问题可能是零线有问题可能是零线有问题可能是零线有问题

网友V:
你的零线接地好吗?如果没有接地的话,那这种现象是某一相接地,负载电机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W:
最好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别老信任电笔!

楼主:
对:弧光三色关于

有同行接电位器给变频调速,线接错了会有什么反应?我是修好了,是想交流一下!

内容的回复:

如果公共端与正10伏电源接反则正时针为减少,如果正10伏电源接到中间的滑动触片上就会导致调速不灵,如稍调一点会快速上升或下降!

网友X:
可能是不亮的那相和外壳相碰,你穿着绝缘鞋,手搭在外壳上试电笔,当然这相不亮。零线和其他两相都亮。

网友Y:
你的发电机的地线没有接吧?或者是没有接好,发电机输出的三相四线中的中性线在接到开关之前是要可靠接地的,就是为了防止三相火线之一接地后开关不跳而导致另外两相对地电压升高1.732倍破坏绝缘。你的发电机没接好地线,那相没电的火线接地了或不可靠,所有东西都能工作,

楼主:
是呀,当时的发电机没有接地的!

楼主:
可能还有人有高见的!又有人发表了<零线带电相线没电>的文章了!还有多少人碰到了这种事?

楼主(2008-05-26):
没人留言了?还有没有高见???

网友Z:
引用 网友L:
关于开关有问题,接线松动
同意待业青年的观点!

可能是没电的一相接线有问题

网友AA:
你点击什么 接发啊 !   是星界的话  看看 中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