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用编码器测量长度

楼主(2008-02-17):
现打算用编码器测量膜料每两个色标之间的长度,不知有经验的高手有什么好的意见和建议没有?指导一下新手,学习学习。

网友A:
色标的可靠感知很重要,此外也必须保证编码器测轮与薄膜的接触压力,打滑程度,编码器的反馈计数与触发锁存。

网友B:
同意上面说的。补充一点,如果速度快,就用PLC的高速记数器。

网友C:
为什么要这样测量,奇怪的

楼主:
就是为了检测成品的长度啊,不这样测还有什么好办法没?讲解一下

网友D:
膜料应当是成卷的,应当在膜料展开的部分用光电开关结合摩擦轮测长(测量两次信号间,与摩擦轮相连接的编码器的计数)

网友C:
有专门的检标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