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要比相线长吗

楼主(2008-02-17):
请问在低压配电系统中地线是不是要比相线拉的长一些,有这样的说法吗?

网友A:
一般是的

网友B:
第一次听说,孤陋寡闻了。

网友C:
为什么呢?有什么解释吗?

网友A:
受到外部应力时地线不容易受伤,保证接地的可靠性

网友D:
有点道理

网友E:
又学一点!

网友F:
又学了一点啊!

网友G(2008-03-18):
不一定哦,一般放线都是要有余量,防止收缩时会对庄头有影响。

网友H:
第一次听说

网友I:
没有相关规定啊,只有截面上有要求,而且颜色上也可以区分的.

网友J:
没听说,规范上也没说

网友H:
对阿!没有这样的阿说法

网友K:
低压配电系统中地线是比相线长一些

网友A:
经验之谈,无稽可考,呵呵。

网友L:
无所谓的吧?
没这么计较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