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麻烦各位给个建议(关于流量计信号采集)

楼主(2008-02-18):
现在公司要做个实验,是流量方面的。我们的流量计是脉冲输出的。我知道用流量积算仪可以显示瞬时流量和累计流量。但是,我们要用力控软件实时的记录实验数据。这一点仪表只能够显示,但不能和电脑配合。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采集流量计的脉冲信号,并和电脑的力控软件配合?
请问,计数器采集模块可以不?

网友A:
只能用通讯的方式来做了

网友B:
你只要记录脉冲个数就行!!看看你流量计上的仪表常数,就代表一个脉冲多少流量,记录总脉冲数,然后乘以这个常数,就是总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