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画面做一个按钮,在点击事件的脚本中如何让另外一个画面的某一按钮的“enabled”属性置FALSE?

楼主(2008-02-18):
如题

网友A:
加一个中间控制变量 OK?

楼主:
不好意思,是ifix

楼主(2008-04-15):
谢谢zhoiw,我试试看

网友B:
应该很容易的啊。。。

网友C:
如果是VB,设要加FALSE的按钮在画面FR2,则,可以设置为FR2.BUTTON X.ENABLE=FALSE

网友D:
1.在USER中加变量。利用全局变量来控制。

2.直接用如form1.button1.enable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