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气动阀门的问题

楼主(2008-02-18):
请问各位高手 有没有失气后,还保持阀位的气动阀门?

网友A:
有的锁位阀FISHER 有

网友B:
楼主:您好!
这种阀门是有的,不过还是专业的厂家为您提供,具体的我不知道有哪些?不如去找FISHER看看!我看他们的种类很多!其实我也是阀门公司的,(上海蓝帕控制阀门有限公司)不过我们是做蝶阀,球阀,调节阀(比例阀的)的电动跟气动的,其他的都不做!
蓝帕宗旨:不买最贵的阀门,但是要做最好的阀门,确保从蓝帕出去的每一个阀门的产品合格率是100%,这样客户才会放心!
如有需要:021-64423400-19郭工13764138562

网友C:
直接用电动的不就得了,气动的就是零部件太多,麻烦!

网友D:
Fisher有保位阀专门解决此类问题。另外电动执行器在精度跟稳定性上远远比不上气动,发达国家的普遍都喜欢用气动,国内的由于资金或者气源问题才考虑电动,我个人认为电动跟气动在不同的应用场合选择不同,但从纯技术角度来衡量我觉得气动远远好过电动

网友D:
另我是Fisher厂家的,可联系我13924197230

网友E:
电动执行器在精度跟稳定性上远远比不上气动,
采用双作用的阀门保位式气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