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中如何显示用户对设备的操作记录?

楼主(2008-02-18):
如题

网友A:
全部操作变量做归档 然后去查吧

楼主(2008-04-15):
谢谢,是个好思路

网友B:
如果要详细记录的话,通常通过后台调度,对操作的变量,通过事件调度,把操作人员,操作设备的名称,操作事件,通过ADO写入关系型数据库便于查询

如果只是要简单记录的话,可以启用该变量的报警,当发生变化时,会自动记录在报警历史中

网友C:
我们做的是一个外挂程序,记录报警和操作记录都采集.选择日期和类型查询.很好用.

网友D(2008-05-25):
在启动停止按钮下用system.sendoperatormessage
具体查看IFIX自动化接口参考

网友E(2008-08-19):
4楼的,你的外挂程序是不是一个控件,能否发一个给我,我正在找这个控件

网友F:
用报警是最简单的吧,怎样用事件消息,我也不知道.

网友G(2008-09-25):
4楼的,能否把你的外挂程序发一份给我,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多谢了!

lihaish@163.com

网友H:
通过脚本记录到sql-server数据库,然后再用第三方软件显示、查询(可以按时间,也可按用户名,还可以按不同的设备)

网友I:
写脚本保存到数据库中,如ADO,写好后再用VBA显示出来

网友J:
使用报警记录到文本文件中,如果保存到数据库一是不值,二是空间有限,三是数据大了,查找慢等等,通过文本文件进行每日存储,可以用程序进行查询、过滤等操作,而且系统可做到定期删除,这样还利于维护。

网友K(2008-11-11):
果然是个 好问题啊 !值得我们学习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