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510 请教!
请教 kexuan8688

楼主(2008-02-18):
请问ABB510 37KW驱动板上插槽右边有一个14脚贴片型号是什么??编号是A1 左边也是个心片是HC66编号是U3望不啬赐教!!!!!!!!

网友:
请大虾赐教!!!!

网友A:
型号是MC33074 这东西可以用LM224 LM324代替.我用过好多. 以后如果需要abb的变频器配件可以找我.www.bpqpj.com

网友B(2008-09-21):
各位大虾 请教ABB510 37KW 控制板密码 是多少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