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与s7-200能联机么??

楼主(2008-02-18):
s7-200为主站, wincc为上位机,这样能 用么??

网友A:
当然可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S7200PC ACCESS

楼主:
谢谢啊,没有用过,回去实验一下,另外,您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拜托了!!!!!!!

网友A:
PC ACCESS作为OPC服务器,WINCC作为OPC客户机,这样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我试过,wincc6很简单的就能联上s7-200的OPC服务器
PC Access1.0

网友C:
S-200连接WinCC一般都是用PC ACCESS

网友D:
我正在做这样的一个小项目,研究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