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异步电动机发电问题 请教高手!

楼主(2008-02-18):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三相交流异步发电机改发电机我做过,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此种发电机在动才的拖动下,转速没有达到同步转速,会发出电吗,请高手回答

网友A:
“转速没有达到同步转速,会发出电吗?”
1、会!
2、转速不同,频率不同;
3、与是否达到同步转速无关;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
1、异步电机的电动运行期间进入发电运行时的条件是转速大于同步转速;
2、把异步电机并接电容器,在原动机拖动下,作为发电机用,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楼主:
有机会试下看,

网友A:
“有机会试下看,”
1、你自己在异步电机的绕组上并接一mv电压表;
2、然后用手转动转子,你就可以看到,发电电压的频率与你转动转子的快慢有关;

网友A:
有人经常用这种方法判断电机绕组的首、末端,判断电机的极数!

网友A:
用手转动转子,异步电机就工作在转子剩磁发电状态下!

网友A: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此种发电机在动才的拖动下,转速没有达到同步转速,会发出电吗?”
楼主搞明白了没有???

网友A:
楼主的问题可能是:
1、异步电机的电动运行期间进入发电运行时的条件是转速大于同步转速,即异步电机与电源连接的情况下;
2、把异步电机并接电容器,在原动机拖动下,作为发电机用,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即异步电机不与电源连接的情况下;

网友A:
楼主搞明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