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晒遇到的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02-18):
在石化行业工作近十年,遇到了不少奇怪的问题,说其奇怪是因为以现有自己的水平无法解释,说出来希望高手解答一下。另外大家在工作中也可能遇到一些暂时无法解答的问题,写出来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

楼主:
我先说两个我遇到的奇怪问题:
1、催化裂化装置主风线上有3个主风流量仪表,测同一管线的流量,三取二低低参与装置连锁,在运行过程中多次出现风量突然少2万方(平时在18万)的现象,并且持续一段时间后又突然恢复原来测量值,原因不明。我们做过以下检查工作:(1)、由于三个流量同时跳变,检查温压补偿参数,温度和压力在这个时刻均无跳变现象,感觉流量测量应该是真实的;(2)、检查与主风量密切相关的工艺参数,如再生器压力、料位、双动滑阀开度等参数,在这一时刻均无变化,好象流量测量是假的;(3)、检查接地,均没有接地现象,(4)在流量跳变偏低的阶段,我们还在现场单独给变送器供电,指示还是原样,没有变化,应该排除电源的问题。
    检查来检查去就是不明白为何这2万方风来无影去无踪,那个高手给解释一下!

楼主:
2、我们公司一套控制系统上位机上的一个阀位输出框,输入0~100的数值,直接控制调节阀的阀位

,有一段时间控制框内阀位输出信号无故跳变(回路在手动控制上上),导致生产波动,经多方面检查,排除现场各方面问题,程序以正常运行接近两年,应该也没有问题,只是人机界面没有做正常退出功能(上位组态软件为InTouch),后来厂家详细检查,也没有发现什么明显问题,只是解释为上位程序多次非正常退出,导致程序运行混乱,上位机重启后就可以解决,按照这种方法重启后,问题确实在这段时间再没有出现过。哪位同行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写出来分享一下,上位程序的非正常退出真的能导致输出混乱吗?

网友A:
下面引用由yekai在 2008-2-19 16:48:00 发表的内容:
  2、我们公司一套控制系统上位机上的一个阀位输出框,输入0~100的数值,直接控制调节阀的阀位

,有一…
--------------------------------------------------------------------------------------------
有听说过,很老的上位组态软件有这种情况。
以前听同事说FIX5.65出现过,当时我是不相信的。
好像组态王5.x也有如此情况。
据解释,如果通讯按数据包更新周期,在周期内被断掉,造成数据包不完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可能与通讯程序编写也有关系,与数据包完整校验也有关系。有的往下位写时是采用中断方式,如果在中断周期内数据出现故障,则放弃更新,这样要好点。

网友B:
比较奇怪的问题啊

楼主:
谢谢lly:
     在发生跳变时,我在场亲眼看到,要不是打死我也不相信,如果通讯按数据包更新的话,按照我的理解,通讯短暂出问题时就不可能只有一个输入框发生不正常的跳变,应该还有其他的输入框发生跳变,而我们只发现一个,其他的没有任何变化。不知道这怎么解释?

楼主:
别光我一个人说,大家遇到过什么奇怪的事情,写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C(2008-09-05):
还是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