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变送器测高温碱液的问题

楼主(2008-02-18):
300°的 碱液用4M长毛细管 ,单法兰智能变送器测压力,发现用了好几个品牌都出现数据很不稳定的问题,请问哪位高手知道解决的好办法啊

网友A:
测量多大的压力值,是测碱液高度吗?加QQ439596365,共同探讨!

网友B:
可以问我嘛!025-83246853

楼主:
压力大致在2Mpa左右,

网友C(2011-12-14):
可以对其阻尼时间进行修改,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可以进行小信号切除。加QQ762891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