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请教装在旋转轴上的小电机是做什么用呢?

楼主(2008-02-18):
问题是我可以用手转动皮带轮后,那大电机同样可以转动。就是不知道这小电机装在这上面是做什么用,有人见过吗?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大电机是做什么用的?
是不是盘车用的呀

网友B:
我看像电动葫芦的快慢档的结构,大电机是快档,小电机是慢档。

网友C:
可能是备用电机吧

网友D:
可能是点车电机吧

楼主:
    昨天晚上把他卸开看了看,原来这小电机连接的一个蜗杆(我卸开的时候这涡杆已经没有了,只看到一个涡轮在里面),蜗杆和蜗轮结合,这涡轮和大电机是连在一起,顺着大电机一起旋转。
    我那大电机(4kw)是用来驱动砂轮旋转之用,不知道这小电机是干什么用,所以来问问大家有没有见到过。
   谢谢大家!!

网友E:
这个没见过。这是什么机器?有更详细的信息吗?
从机械原理看小电机的蜗杆会锁住蜗轮,大电机怎么用?或者两者间是角向齿轮?或者蜗轮和电机轴还有(可控)离合器之类?

楼主:
先谢谢楼上回复,我的这台是螺纹磨床,现在已经查明了,这小电机是和大电机交叉使用,也就是说用大电机的时候,需要把小电机的蜗杆卸下,用小电机的时候需要将其装回去,两者在磨屑功能上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