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三菱PLC实现同步控制

楼主(2008-02-18):
当我们用 PLC来完成2-3台电机同步时,我们要处理成怎样的信号结果送入模块来输出电压或电流的,,处理信号源时要注意怎么,如用双相双计数高速计数。。。这里就不细描,,如有好方法都可推荐供学习。。。还有假如加入精度要求的话要从哪做起,,,,在这里先谢了。。。

楼主:
如有看不明白之处可以略过此问题,,,如有程序供我参考那样更好,,,呵呵,,,可发往我E-MAIL:huangjiansheng8@163.com

网友A:
加入自动化控制群吧51120812,那里有好多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