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
求助:如何选用变频器

楼主(2008-02-18):
我有一台100吨压力机设备,主电机是直流调速的。现改为交流调速,交流电机选用Y250M—8、30KW、380V,拟采用英威腾变频器,怎么样配置合理?用普通变频器还是用矢量变频器?谢谢回复 !

网友A:
建议选CHV系列的

网友B:
压力机设备对转矩有一定的要求,由于是通过液压传递动力,所以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建议在此种场合采用开环矢量的CHE系列产品,既能提供较高的低速转矩,动态响应速度也可以,比较适合这样的场合。以上意见供您参考!
祝工作顺利!

楼主:
对不起,我说得不够详细。100吨压力机设备是机械传动的,简单说是调速电动机带动大飞轮通过曲柄带动滑块上下运动,恳请各位老师帮我选一台英威腾变频器,要具体型号和注意事项,比如是否加装过载保护、制动单元、刹车电阻器等等,谢谢!!

网友B:
是这样的啊!
不知道该设备在工作时的负载电流峰值多大?既然选用的是8级电机那么对转矩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建议选用CHE100-037G/45P-4机型(放大一档)比较稳妥。

楼主:
谢谢你回复。今天我实际测量电机Y250M—8、的工作电流:电机运转时电流9A,带动滑块时的最大电流为48A。我在请教:高性能矢量变频器、开环矢量变频器和V/F控制变频器有什么不同?

网友B:
各控制方式的特性比较 控制方式 V/F 控制 矢量控制(无码盘)矢量控制(带码盘)变频器 电压型变频器 适合 适合 适合 电流型变频器 适合 适合 适合 速度传感器 不要 不要 要 速度
控制(零速度运行) 不可 不可 可 速度控制范围 1:40 1:100 1:1000
响应性 慢 快 快
稳定精度 ±2~3% ±0.2% ±0.02% 力矩
控制 可否 不可 不可 可
响应性 ----- 快 快
回路构成 最简单 稍复杂 复杂
特点
长处 结构简单
调节容易 可用于通用电机 不要 PG
力矩的响应好 力矩控制性能良好
力矩的响应好 速度控制范围广
短处 低速力矩较难保证
不能力矩控制 急加速负载激增时 会失速 需正确设定电机
参数 需有自动测试功 能 要正确设置电机参
数
要高精度 PG
需自动测试

网友C:
我也明白了

楼主:
谢谢 清心老师,我现在正和英威腾代理商联系购买,决定选用CHE100-037G/45P-4变频器。

楼主:
用不用加装制动单元、刹车电阻器。商家说可以不用,你说呢?

网友B:
应该可以不用加装制动装置。

网友D:
请问清心老师:我在改造龙门刨床.如何使用PG.编码器闭环控制?

网友D:
请问清心老师:我在改造龙门刨床.使用编码器如何选型?谢谢!

网友B:
楼上:您好!
将变频器用于龙门刨床的改造不需要用闭环功能,这种设备的工艺不需要用到这种高精度的速度控制。用开环矢量变频就可以了,但要选择能量回馈或制动单元。

网友E:
清心老师你好,我想变频器的几个问题
1、V/F型控制变频器在基准频率以下和以上运行时,扭矩是怎样的变化?
2、V/F型控制变频器在基准频率以上运行时,是不是其输出电压会超过基准电压,那样的话电机能否承受的了?
3、关于你在楼上说的那几种变频器的区别,麻烦你解释一下吧,我看不太懂。
由于是初学着,麻烦你了!

网友B:
1、V/F变频器在基频以下保持恒定转矩,超过基频则下降。
2、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在基频以上运行时也不会超出输入电压值或者可以说最多等于输入电压。
3、这部分内容麻烦你到我公司网站的典型应用〉基础知识去看看,那里讲得比较详细些。
祝工作愉快!

网友F:
还是选矢量的好一些,按电流选择,不要按功率选 。不放心就放大一档,这样还保险些。

网友E:
清心老师,谢谢你的答复,现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
我有一台5.5KW电机,额定电流11.6A,用一台5.5KW的V/F型变频器驱动,由于我们在做汽车变速箱的实验,所以在电机运行的过程中,经常需要换档,刚开始我把变频器的负载特性调为恒扭矩特性,不换档时电流一般在8.33A左右,后来我把负载特性改为变扭矩负载特性,不换档时电流一般在5A左右,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在换档的时候,电流都会超很多(一般为18A以上),变频器都电子过电流保护报警,后来客户要求我把电机功率改大,我总觉得在正常运行时,电流在5A左右,离额定电流还有一段余量,没必要换,不知道你的意见如何,还有我选那两种负载特性选的对不对?

网友B:
选变频器时不能只看稳态运行时的电流,还要看瞬态的最大电流,我们选用的变频器要能承受最大的瞬态电流。
变转矩负载曲线多用于流体性负载,比如风机、泵类负载,这类负载特性就是启动转低,转矩的变动较缓慢,因此用于节能时效果较好。
恒转矩负载就适应范围广泛很多,对转矩发生变化的适应能力也较强。
你的这种场合还是需要用恒转矩曲线的,但在换档时对转矩的变化承受能力还是不够,需要放大一级或选用对转矩变化适应能力更强是一矢量变频。

网友E:
清心老师,谢谢你的答复。针对以上问题还要请教。
1、那两种工作方式,正常运行时电流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差距?还有我现在用变转矩负载,我用的时候会不会有影响。
2、我用的是三菱的FR系列的变频器,改变频器上有两种控制方式,V/F变频和通用磁通矢量控制,不知道后面那一种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矢量变频呢?

网友B:
变频器在变转矩模式状态下的输出电压较恒转矩状态要低,在负载较轻的时候能使电机的工作电流较低,这种模式不适用在负载变化快的场合,否则很容易引起变频器跳保护。
三菱的变频器具备矢量的功能,在用矢量得时候需要先对电机参数进行识别,需要注意!多看看说明书。

网友D(2008-03-30):
 清心老师;我已用英威腾CHV变频器成功改造啦龙门刨床,效果很好。想请教两台CHV变频器如何同步?

网友D:
如果用CHE英威腾变频器改造龙门刨床,效果如何?如何实现同步?

网友B:
如果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一台的速度脉冲输出信号作为另一台的速度给定信号,采用这种方式可以满足一般应用场合的同步要求。 CHE还没有这样的功能,实现起来不像CHV那么容易。

网友D:
谢谢!我也是用变频改造龙门刨。B3150A需要两台变频同步,不能偏载。用直流调速效果不好。需要得到您的帮助!

网友D:
我用安川变频实现电动压力机驱动,已经出产品。用户使用很理想。如果用CHV替代可否?希望能和您联系。我的电话13573261212庞起

网友G:
楼上的,你好。汇川320完全可以替代安川变频,MD320是电流矢量型变频器,在数控机床,拉丝机中应用广泛。

网友H(2008-12-26):
我公司有一台电动机型号:y250M-2-H.55KW额定电流102.3A.配船用消防水泵.如何选用变频器?什么型号?有什么要求?谢谢

网友I:
消防水泵的工作要求较高,在相关的规程中有具体的规定。由于变频器太娇气,相关的保护太多,不适宜用于消防控制。

如在消防规程中规定,当水泵有故障时,当供电电路有问题时,仅仅可以输出报警信号,而决不允许停车。也就是说此时,可以牺牲电机,可以带故障继续运行,即使电机烧毁也在所不惜。

对于这一要求,变频器可以满足吗?

网友B:
船用消防水泵的应用和其它行业的消防水泵相比区别并不大,由于是2极的高速电机,建议采用CHF-55G/75P的变频器就可以保证系统的要求。

网友J:
同意清心的见解~~

网友I:
变频控制消防水泵确实可以满足使用,因为变频的故障只是发生在“万一”的情况下。

但消防控制是需要通过消防管理部门验收的,其验收标准就是相关的规程,变频器动不动就自我保护“罢工”,与验收标准相抵触,还能通过验收?

当然,如果你认为不需要通过验收,也就不存在以上担忧。

网友K:
上海神源变频 www.syrunscom QQ 470804234
15168801548 结交新朋友 不忘老朋友  变频专家给你最好解答

为中国节能环保事业贡献力量

网友L:
压力机设备对转矩有一定的要求,由于是通过液压传递动力,所以对速度精度要求不高,建议在此种场合采用开环矢量的CHE系列产品,既能提供较高的低速转矩,动态响应速度也可以,比较适合这样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