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怎么啦??

楼主(2008-02-18):
伺服电机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运行和保持位置时都有刺耳的声音发出~~~~~运行时电机放在平面的桌子上还有咔哒咔哒的声音,不知道电机是什么坏了啊?

网友:
你是什么型号的?我遇到过,三菱3相220的,客户接了2相,接在了L1,L3上,结果就出现楼主的情况,后改接到L1,L2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TO:我的没有缺相~~~除非是电机里面不好了!!我用的是AB的!!

网友A:
如果是新电机,参数为出厂默认设置,这样的表现确实说明电机或驱动器有问题.否则,先恢复一下参数试试

楼主:
我今天确认了!!电机坏了!!我量了一下电阻!!3相电阻不一样的!!我量好的电机~~电阻都是一样的!!我也问了供应商的技术支持!!

楼主:
等新的电机来!!没办法啊!!参数调了很久!!没用的!!线圈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