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高端激光夜视系统

楼主(2008-02-18):
激光夜视监控系统

本系统采用激光红外照明系统、大变倍长焦距变焦镜头、低照度摄象机或微光夜视摄象机(ICCD)、视频服务器、设备控制软件等采用科学、先进的手段集合而成。主要特点是:
数字化:监控图象和控制信号可通过网络传输,用户可在任一计算机上通过控制软件实时查看监视画
面或实时录象。
监视距离可选 :300米激光夜视仪-500米激光夜视仪;500米激光夜视仪-800米激光夜视仪;800米激光夜视仪-1000激光夜视仪;1000米激光夜视仪-1500米激光夜视仪;1500米激光夜视仪-2000米激光夜视仪。
照度低:可在没有包括星光的任何照明的黑暗环境下使用。
变焦范围大 :焦距从12∽1320mm连续可变。
光轴稳定性好:采用了光轴微调系统,在全变焦过程中,画面没有跑偏或跳动。
双探测器设计:系统选用双探测器镜头,在红外波段都进行了特殊镀膜处理,保证了在可见光和红外波段的高透过性。可根据用户的实际需要和环境监控要求同时配接2台或多台摄像机,实现彩色摄像机、黑白摄像机和透雾和强光摄像机可选。
预制位可选:为方便用户使用,成像镜头的变焦、聚焦激光照明的光斑大小与光强度及云台位置均可预制和联动。真正实现一键操作,解决了多点监控的切换问题。
重要部件特殊处理:激光器密封在抽真空充氮气环境下,工作状态还考虑了散热和风冷降温,有力的保证了激光器的使用寿命,同时机器护罩附加散热片。
本系统被广泛应用在:边防夜视监控、海防夜视监控、海事远距离监视、防汛远距离监视、森林防火了望监控、城市环境检测远程监视、油田夜间监视、海堤长距离监视、公安夜间监视、铁路火车机车全天候监视等需要远距离夜视监控的场所。

红外夜视系统的选择最重要的问题是成套性,即红外灯与摄像机、镜头、防护罩、供电电源、恒温系统的成套性。在设计方案时对所有器材综合考虑设计,把它作为一个红外低照度夜视监控系统工程来考虑设计。在考虑成套性时,特别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 红外灯的选择:人的眼睛能看到的可见光按波长从长到短排列,依次为红、橙、黄、绿、青、蓝、    紫。其中红光的波长范围为0.62~0.76μm;紫光的波长范围为0.38~0.46μm。比紫光波长更短的光叫紫外线,比红光波长更长的光叫红外线。 红外夜视,就是在夜视状态下,摄像机的红外作用部件会发出人们肉眼看不到的红外光线去照亮被拍摄的物体,没有红外滤光镜,不再阻挡红外线进入CCD,红外线经物体反射后进入镜头进行成像,这时我们所看到的是由红外线反射所成的影像,而不是可见光反射所成的影像,即此时可拍摄到黑暗环境下肉眼看不到的影像。因为普通彩色摄像机用CCD只能感应可见光,这就造成夜间所拍摄影像很不清晰或看不到图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生产红外夜视摄像机的公司采用“红外LED+感红外彩色CCD”的技术, 红外LED发光管品质一般,寿命只有2000-3000小时,摄像机只能使用不到一年就产生故障,或因为单个红外LED发光管功率较小,导致夜视摄像机照射距离较短。红外灯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整套系统夜间的效果,目前市场广泛使用的有LED红外灯、微阵列LED红外灯、卤素滤光型红外灯等。因以上几种红外灯在照射距离、功耗、效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从而不适用于远距离瞭望监控。本系统采用两束功率波长808un的近红外激光光源做为辅助照明,该系列光源中功率最大(10W)、照射距离最远2000米的产品。红外激光器线性好,激光光束经光纤传输给特制的光学发散系统发散后对环境照明,其发散角度和照射方向均可根据使用环境要求进行调整。大功率激光器设计有温度、过流、过压保护电路以增强其可靠性。目前我司就红外灯方面结合主要推出以下几款产品:300米激光夜视监控系统;500米激光夜视监控系统;800米激光夜视监控系统;1000米激光夜视监控系统;1500米激光夜视监控系统;2000米激光夜视监控系统等。

二:镜头:摄像机镜头是红外夜视监控系统的关键设备,它的质量(指标)优劣直接影响到整套系统的成像效果,因此,镜头选择是否恰当即关系到系统质量,又关系到工程造价。普通的光学镜头,红外对应镜头对红外光成像,夜间监控时LED灯作用物体反射回镜头的红外光不能有效聚焦到CCD靶面上,红外夜视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另外,很多用户要求白天彩色晚上黑白的效果,就此情况我司开发了双光路摄像机(单个镜头同时接彩色和黑白两只摄像机)。
选择镜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镜头的成像尺寸 应与摄像机CCD靶面尺寸一致;2:镜头的分辨率 3:镜头焦距与视野角度(根据摄像机被监控目标的距离选择镜头的焦距,镜头焦距F确定后则由摄像机靶面决定视野)4:光圈或通光量。目前我司可提供镜头主要有:
8mm-330mm长焦镜头;12-240mm长焦镜头;10mm-300mm长焦镜头;12mm-550mm长焦镜头;12mm-1320mm长焦镜头

美国Glopro(高普乐)双光路镜头
规格:GPI-C5012像面大小1/2 光圈速度自动光圈及带电动光圈调正约1.5秒(视频驱动)

1、长焦距:   ƒ´=50∽600
2、大口径:   最大通光口径137m,相对孔径:F=3—5;
        3、双光路:   采用双光路设计,可同时配接彩色和黑白两台摄像机,配合紫晶激光红外照明系统,实现白天彩色晚上黑白的全天候实时监控。
4、齐焦性:   本系统通过光学设计人员的精心设计和选材,使镜头在整个变焦过程中始终保持图像清楚。克服了普通长焦距变焦镜头在变焦过程中随时调焦的烦恼;
5、宽光谱双峰值:本系统采用宽光谱镀膜,光谱范围从400∽950nm,而且是双峰值镀膜,除保证镜头在可见光范围的高透过率外,在红外部分也有高透过率。在使用红外照明时,启动长波通短波截至滤光片,大大提高图像的清晰度。
6、焦距实时显示:针对边防、海防、港口、森林防火的特殊需要,我们的镜头能在变焦过程中实时显示镜头的焦距值,实时测量目标物的距离或大小。
7:接    口:     C  (17.526mm)

 三:摄像机:为了降低成本,一些公司采用水平解析度只有420线的软件增强型的DSP数字图像处理芯片,这种芯片白天图像效果接近480线的DSP数字图像处理芯片,夜间配合红外灯监控效果会产生比较多的噪点,直接影响图像黑白清晰度。1/4 CCD 不能用于15米以上有效距离的红外夜视摄像机,因为1/4 CCD光通量只有1/3 CCD 的50%,CCD尺寸大,接受的光通量大,CCD尺寸小,接受的光通量少,1/4 CCD不能有效捕捉红外光。 夜视摄像机要求不加红外灯时CCD的最低照度≤0.02LUX,而有些摄像机制造商或销售商虚报最低照度,夜视有效距离大大降低。摄像机/CCD的选择在此要提的几点是水平分辨率及最小照度(也称灵敏度)照度的单位是勒克斯(LUX),数值越小,表示需要的光线越少,摄像头也越灵敏。月光级和星光级等增感度摄像机可工作在很暗的条件下,但有些反光系数小的地方还是达不到要求,如沙漠,绿地,林区等。目前我司采用的微光夜视摄象机(ICCD)是由高性能像增强器和CCIR制式的黑白CCD通过纤维面板和光锥直接藕合而成。与间接(光学透镜组)耦合相比,它具有光信息量衰减小,几何畸变小、体积小等特点。主要运用于远距离微光电视系统、夜间监控观察系统、、X光成象系统等系统中,在军队、武警、公安、安全、边防、海关、油田、航海、环境检测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主要性能参数:
光谱响应范围:300nm∽900nm
阴极灵敏度:  2856K:≥600µА/lm
              830nm:≥55mА/w
C C D:       1/2"行间传输CCD
分辨率:      ≥500TV-line
最小探测照度:0.0000006LUX
视频输出: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