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DCS操作员专用键盘不起作用?

楼主(2008-02-18):
我厂锅炉DCS系统是和利时的MACS5系统,其中有一台操作员站在更换主板后,操作员专用键盘就不起作用了,指示灯也亮,按键时还有按键音,就是打不上字。将此键盘在别的机器上使试用正常,别的操作员站上的专用键盘装在这台机器上也不能用。而DELL键盘可以正常使用,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和利时的工业键盘接了两个串口,是不是有一个串口有问题?
请检查.

网友B:
同时检查电源

网友C:
这个问题是在更换了主板后出现的。
建议检查资源分配情况

网友D(2009-03-31):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QQ是274151030,,问题如果已经解决,麻烦你加我QQ,说下怎么解决的。谢谢!

我们单位也是使用的MACS5系统。

网友E:
MACSV的专用键盘一般应该是串口的,一是要检查您计算机BIOS设置里面串口有没有启用,因为您更换了主板,BIOS里面串口有可能是禁用的,二您可以检查一下专用键盘设置里面选择的串口和您计算机上实际使用的串口是不是一致,如果不是的话,将其改成一致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网友F(2009-05-09):
退出系统,然后重新登陆权限选择~!

我们单位是这样就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