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市场
哪里有卖安装PLC使用的导轨?

楼主(2008-02-18):
PLC使用35mm宽的导轨安装固定,请问在济南或北京哪里有卖这种导轨的?塑料的、金属的都可以。谢谢了。
请回复email: kelvinsdu@sina.com

网友A:
35mm宽的导轨并非专用于PLC,还可用于继电器、接触器等,市场上有卖。

网友B:
电气市场满地都是了。

网友C:
到你们哪里最近的电气市场就可以找到。

网友D:
35mm导轨,遍地都是

网友E:
哪里没有卖的 可能不好找
卖的地方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