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rio原理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8-02-18):
最近要写论文,急需Trio Mc206的一些理论方面的一些说明,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DX!!
1.Trio 关于单轴控制的方式有几种,有没有具体的说明?
2.Trio 的控制原理是什么?是不是PID算法?

如果可否指教那种大段的文字,又是理论又是公式的那种最好。
在线等,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别沉了

网友A:
1. Trio单轴控制可以大体分为三种方式,第一种为脉冲输出方式,开环方式控制伺服或步进,第2种为发送模拟量信号做为伺服系统速度环的给定,同时接收编码器反馈信号,从而实现位置环的闭环控制。第三种方式为总线通讯方式控制伺服,目前支持的总线主要有SERCOS、CanOpen等,这种方式需要伺服驱动器具有配套的总线接收控制能力。

2. 所谓控制原理就比较复杂了,一般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为单轴伺服系统位置闭环控制原理,第二层为根据当前执行指令,依据对应数学算法而得到的每个轴当前时刻的给定值。如果是开环控制方式,那么第一层的控制就没有作用了,只有第2层的给定值控制了。如果为闭环控制方式,则这两种方式都要起到作用。这两层算法每次执行的间隔被称之为伺服周期,伺服周期Trio标准设定为1ms,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设定更改,最快可以设定为250us。对于第一层的单轴伺服系统位置闭环控制原理,其内核实质就是PID算法,但依据运动控制的特定要求,Trio在标准PID上加入了一些特定的控制算法,具体参加手册第6章中对伺服调节的说明(里面有你需要的公式)。同时,在第6章手册内有一个伺服控制回路说明图表,在6-12页,请仔细揣摩,你就会基本理解Trio的控制器的控制原理了。

另外,Trio目前已开通中文网站,里面应该会有你所关心的内容。
www.triomotion.net

网友B:
TRIO控制器,其实硬件上关键是DSP+FPGA的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