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发电机转子的电阻值

楼主(2008-02-18):
我手里没有这3000KW发电机的资料,这台机子是杭州发电机厂生产的,励磁电压是75.89V,励磁电流是228.9A,请问各位师傅,这台机子的转子电阻值大约是多少呢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A:
你要那个没有什么意义的阻值有什么用处!!!!

网友B:
我有,但不是一个厂家的,数据应该有差别。

楼主:
现在绝缘上不来,我想测一下它的电阻值与原来的比较一下,看是否存在有杂间短路现象

楼主:
么故师傅,你有传一个上来吧,不同不要紧,我坐个参考

网友B:
南流,请把你的邮箱发给我,我的邮箱是zhupeiping123@163.com

楼主:
谢谢么故师傅:我的邮箱是liupijie@163.com

网友C:
你有毫欧表吗?它的电阻是75.89/228.9=0.33Ω

楼主:
这样算可否?

网友D:
0.252欧姆/左右,你另有他用吧,一般而言转子是不会匝间短路的,另一方面,发电机一般是隐极电机,他的转子绕组是铜条而不是导线

楼主:
没有他用,就是我的发电机转子对地的阻值一直是0.1兆欧,我怀疑是不是里面有匝间短路了

网友D:
绝缘上不来,就给转子通大电流,烤一下吧,老电机会经常出现这个问题的。把炭刷和铜环那个地方用干净的布擦干净了,时间长了,那个地方有导电灰尘

楼主:
无论现在发电机是多少温度,转子都是0.1兆欧,它没法上到原来的几兆欧了,为何呢

楼主:
你说的问题我全做过了,而且我还用酒精来洗过滑环地方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再烤一下,有时候需要烤1-2天,如果是在南方,还要延长时间。检查端环,是否有材料老化,把炭刷提起来,分别摇滑环、绕组对地,有助于减少故障查找范围

网友C:
按每伏1K的绝缘电阻算,100K是合格的.

网友D:
100k还是低点,应该再大一点才好,不过不到1M就可以,我曾经看到有一家强行加励磁,然后让短路点打火或冒烟,然后再进行处理,不知你是否敢这样做

楼主:
现在这个阻值领导都叫开机,现在也还没有什么事,我怕开下去不知能否开多久?

楼主:
发电机开有几天时间,我去测转子的阻值还是0.1兆欧

楼主:
原来碳刷也吊起,端环材料也测过没问题

网友D:
应该不会有问题的,转子的绝缘等级一般是B级,本身不高,转子电压也不高,即使一点接地也可以运行,但两点接地就不行了。一般老电机由于原来的绝缘下降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如果一直运行,估计也不会有事,停下来再开就要小心一点了。方便的话在大修时把转子吊出来好好处理一下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