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机变频传动电控系统方案

楼主(2008-02-18):
                                       纸机变频传动电控系统方案  1、  总体方案.  传动电控系统选用全数字变频传动的可编程序控制系统.采用三菱FX2N系列可编序控制器作为主站,三菱FR系列变频器作为从站,主从站之间通过RS-485串行方式进行通讯.可编序控制器通过RS-485通讯方式与变频器实现速度链功能、速差控制、车速总升降、各分部传动点的速度升降以及链速、收纸等功能.频率分辨可精确至0.01HZ,通讯速率可至19200bps,完全可以满足车速要求.系统为两级控制方式,第一级为变频器控制级;第二级为可编程PLC控制级。2、系统说明1)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主要部分的一些功能:可编程控制器  可编程控制器采用三菱FX2N系列,CPU模块选用FX2N-48MR,作为系统的核心,通过RS-485通讯方式传送数据,与8台三菱FR系列变频器构成控制系统。PLC经编程后可对3个操作台送来的信号(包括操作台来的车速总升降信号、单点车速调整升降信号、链速和收纸信号)进行有效的记算和处理,精确计算出各传动点的频率值,通过RS-485传送给三菱变频器,变频器根据接受到的频率指令输出,调节对应点电机转速,实现纸机车速的同步。当有异常现象发生时,做出判断和相应的控制处理,并在报警电路中进行报警指示。操作台在现场便于用户操作的位置分组设置3个操作台,操作台的具体分布如下:序号           传动点名称                  操作台编号1                 伏辊2                 一压                                     1#3                 二压4                 烘缸一5                 烘缸二                                 2#6                 烘缸三7                 烘缸四8                 卷纸机                                 3#操作台上每个传动点一组设置有启动/停止、升速、降速按钮,报警指示灯和数字式车速显示仪表.另外每个操作台还有链速、收纸功能按钮.操作人员可通过数字式车速显示仪表实时监控每一传动点的车速,可根据需要对各传动点的车速实施单点车速调整或链速、收纸控制.在1#操作台上还增设有系统总控功能,系统总控功能包括总启动/停止、总升降、总降速按钮、车速存、取功能按钮以及电源指示。变频器各传动点的驱动单元选用三菱FR系列变频器采用先进磁通矢量控制方式;调速比可达1:120;可拆卸式风扇和接线端子,维护方便;柔性PWM,实现更低噪音运行;内置RS485通信口,变频器与PLC可以通过串行方式进行通讯。在控制系统中作为从站的变频器都有自己独有的站号,通过RS485串行通讯方式PLC传送运行频率设定数据给变频器;每一台变频器的启运,停止由操作人员在操作台控制;同时,变频器的报警信号也会在操作台上显示出来。2)主回路主回路在变频器前加装空气开关和进行短路和过流保护。2.技术指标频率分辨率0.01HZ;稳速精度少于或等于0.01%。3.方案要点说明 高精度、精确同步的速度控制系统。通过操作台上的升降按钮全数字量调节车速,使单步精度可以达到0.01HZ,确保了速度调节的高精度。通过PLC系统的精确计算,保证各传动点速度控制的高精度同步.4.系统功能齐全。操作方便.控制功能详细介绍如下:1)单点速度调节功能:单点速度调节时,通过按压与该传动点对应的升降速按钮,可以调节对应点的速度升降。2)总升降功能:通过操作总控的总升(总降)按钮,可以实现整台纸机车速的同步上升(下降)。3)链速功能:同时按压链速与传动点对应的升速、降速按钮不仅可以调节对应点的速度,而且它后面的传动点按其与当前点的比例同步变化.4)收纸功能:在引纸和拉纸过程中有断纸时,可能会有堆纸现象.同时按压收纸与堆纸处传动点的升速按钮,这一点的速度会提升,它后面的传动点按其与这一点的比例同步提升,提升的程度可以调节.放开按钮后,车速不保持,回到提升前的车速。5)车速存取功能:操作车速的存储和读取按钮,可以对于调节好的车速进行记忆和恢复,使变换生产品种更加方便、迅速、降低生产成本。6)爬行、运行功能,可方便地将纸机置于慢速爬行或正常运行。

网友A:
对纸机速度链方面讲得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