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西门子PLC程触摸屏的问题

楼主(2008-02-18):
各位大侠好,现在有两个问题请教下,第一就是西门子的SIMATIC TP27的屏的组态软是什么,第二就是它与PC机和PLC的通讯线能否自己做,它的接线方式是怎样的,谢谢!

网友A:
SIMATIC TP27的屏的组态软是PROTOOL
与pc的通讯线是232线
与plc通讯,要看plc的类型

网友B:
SIMATIC TP27新的组态软是WINCC FLEXIBLE

网友C:
同意  不过西门子的触摸屏太贵

网友D:
楼上说的两种组态软件均可以用

网友E:
S7-200通讯口是PPI,S7-300和S7-400的通讯口是MPI或PROFIBUS DP。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TP-27的屏和S7-200PLC的通讯线的是什么,能不能自己做?它的制作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F:
TP270的只要2根线,3,8就可以.

网友A:
最好屏蔽层也要接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G:
ppi什么意义??mpi???

网友H: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I:
PPI是西门子专为S7-200系统开发的通讯协议,意为“点对点接口”,MPI是S7-300/400上的一种通讯协议,意为“多点接口”。

网友J:
最近刚用到,软件有2个protool,wincc flexible

网友K:
应该用WINCC FLEXIBLE  西门子已经停止对PROTOOL进行更新和支持了,好像是放弃了.至于通讯线,能不自己做尽量不做,屏蔽和抗干扰性都没保障的话很危险.

网友L:
组态软件是:PROTOOL
可以自己做,但是要看好PC和PLC的插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