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在EasyView触摸屏上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2-18):
各位大师新年好!给各位拜个晚年,小弟有事请教:我现在用S7-200的PLC,采集的模拟量为4-20ma
  ,对应的量程是-400到50PA,现在要在EasyView触摸屏上显示,应该怎么做,程序怎么写,谢谢各位

网友A:
采样值先按0~450Pa计算,再减450.0,假设为VD100(浮点型),触摸屏上显示数据地址VD100(浮点型)。
//主程序
Network1
LD  SM0.0
CALL  SBR_0,0.014625,AIW0,450.0,VD100
//    450/32000=0.014625

//子程序
Netowrk1
//  K:LD0
//  X:LW4
//  B:LD6
//  Y:LD10
LD  SM0.0
MOVW LW4  AC0  //假设模拟量地址
ITD  AC0  AC0
DTR  AC0  AC0
*R   #K   AC0
-R   B    AC0
MOVR  AC0  Y

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A:
抱歉!上述有错,应减400.0
再主程序中应为:
LD  SM0.0
CALL  SBR_0,0.014625,AIW0,400.0,VD100

网友B:
简单显示的话 可以用屏的工程数据转换

网友C:
4-20mA进行A/D,得数字6400-3200。简单显示的话 可以用屏的工程数据转换--选工程数据转换,小数点以上位数:5,小数点以下位数:50,输入下限:6400,输入上限:32000,过程量下限:-400,过程量上限:50。
  如果用棒图或表针表示,则棒图或表针的属性填最小值:6400,最大值:32000;由刻度来显示实际PA:零点标-400,最大点标50PA,中间按你喜欢的分度标注。

网友C:
  上面的数值有错,改为:
  4-20mA进行A/D,得数字6400-32000,写入某个字,例如VW100。简单显示的话 可以用屏的工程数据转换--选工程数据转换,使用1字,设备类型:VW,地址:100,BIN。小数点以上位数:5,小数点以下位数:0,输入下限:6400,输入上限:32000,过程量下限:-400,过程量上限:50。
  如果用棒图或表针表示,则棒图或表针的属性填最小值:6400,最大值:32000;由刻度来显示实际PA:零点标-400,最大点标50PA,中间按你喜欢的分度标注。

网友D:
是比较麻烦啊   我用NTOUCH的触摸屏直接有个工程量转换都解决了

楼主:
sdde:师傅你好,你能否用梯行图表示。谢谢

网友E(2011-10-13):
将输出数据多转换两次

网友F:
老愚者 说的没错, 你可以试试!